DSP电流采样有效值计算

楼主(2017-08-21):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SP电流有效值计算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DSP28335。通过霍尔传感器对外部电路进行检测,经过信号处理到0-3.3V之间的电压值,送个AD采样。电流是交流电,所以AD采样到的电压也是呈正弦变化的。我利用均方根值的方法对采样数据进行计算。但结果不理想。
想请教大家:
1、是否有可能是电流频率在50Hz一下,采样频率较高在兆赫兹级别,而存储数组较小,采样值不到一个周期,导致结果不准确。因为我测试时用直流电压检测,显示是正确的。交流的则会跳变。
2、电流检测这部分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希望各位做过类似方案的前辈们提点一下。

网友A:
采样点数少的时候,要正好采集一个周期来计算有效值(也称周期有效值。若正负半周对称的话,只采集半周期也行)。如果采样点数很多,跨越了非常多个周期,则不必强求是用整周期来计算,因为这种简化计算带来的误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点数少的时候,要正好采集一个周期来计算有效值(也称周期有效值。若正负半周对称的话,只采集半周期也 ...

因为采样时钟频率远大于电流频率,所以采样一个周期要求的点数太多,占用存储空间大

网友A:
降低采样率或做某种平均处理再保存

网友B:
这种最好选择一款能采集交流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电流转换为0-3V再采集
或者你研究一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原理  前端处理一下

网友C:
建议电流传感器选用交流感应直流输出,价格也不贵,工频干扰不易滤除 ,测量中应该避免该频带,直流滤波较容易,低通即可,计算量对DSP来说也不大。

网友D:
1、是否有可能是电流频率在50Hz一下,采样频率较高在兆赫兹级别,而存储数组较小,采样值不到一个周期,导致结果不准确。因为我测试时用直流电压检测,显示是正确的。交流的则会跳变。
可能, 不到一个周期肯定会有偏差, 并且连续的值偏差不对. 你需要同步信号周期.
有些地方会采用简易算法, 如果是正弦波, 可以通过幅值去反推.

网友E:
你用的是pwm触发还是定时器触发?

网友F:
采样点至少要够1周

楼主(2018-03-12):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好选择一款能采集交流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电流转换为0-3V再采集
或者你研究一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原 ...

问题 解决了一段时间了,回来逛论坛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后来选择用定时器中断采样,增加采样点,延长采样中期,再根据均方根值获得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 解决了一段时间了,回来逛论坛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后来选择用定时器中断采样,增加采样点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