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RS 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我在搞GPRS通讯。
以下一些初始化代码:
/*NetConnect_Par NetSet =
{
        0x0001,"zzwfortcp123.imwork.net",30054,9,
        12,16,3,0x8f,0x0381,
        300 , 3600 , 3600
};//网络通信参数*/

NetConnect_Par NetSet =
{
        0x0001,"119.164.23.192",40000,9,
        12,16,3,0x8f,0x0381,
        300 , 3600 , 3600
};//网络通信参数

我把上一个注释掉啦,换成下面那个,可是调试程序时发现发送接收的还是那个注释掉
的IP地址和端口。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程序也没问题呀,多编译几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也没问题呀,多编译几次看看

谢谢!不行啊。
我干脆把那个注释掉的删掉,重定义。

NetConnect_Par NetSet1 =
{
        0x0001,"119.164.23.192",40000,9,
        12,16,3,0x8f,0x0381,
        300 , 3600 , 3600
};//网络通信参数

变量名都变了,NetSet改成NetSet1,问题依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行啊。
我干脆把那个注释掉的删掉,重定义。

那其它地方有定义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其它地方有定义过吧

没有。后来,我没办法,只能这样,发送前硬赋值。
NetSet1.Port=40000;
                        NetSet1.IP[0]='1';
                        NetSet1.IP[1]='1';
                        NetSet1.IP[2]='9';
                        NetSet1.IP[3]='.';
                        NetSet1.IP[4]='1';
                        NetSet1.IP[5]='6';
                        NetSet1.IP[6]='4';
                        NetSet1.IP[7]='.';
                        NetSet1.IP[8]='2';
                        NetSet1.IP[9]='3';
                        NetSet1.IP[10]='.';
                        NetSet1.IP[11]='1';
                        NetSet1.IP[12]='9';
                        NetSet1.IP[13]='2';
                        for(i=14;i<30;i++)
                                NetSet1.I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