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平面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7-08-21):
VCC上的返回电流是1.2mA,疑惑的是,VCC上怎么会有返回电流呢?
怎么理解?

网友A:
这是拿VCC(电源平面)作为传输线的一部分看所得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拿VCC(电源平面)作为传输线的一部分看所得的结论。

这句话我知道,但是理解起来有点费劲。尤其是那句VCC上的返回电流。

网友B:
信号耦合的结果,信号耦合的要素:电流变化的快慢,或者说上升时间(di/dt)大小;走线之间的距离,而且与走线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所以VCC有较小的回流电流。电流总是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由于INNERSINGNAL2与GND的距离较VCC近,所以gnd的耦合程度会比VCC平面的强,由于耦合变强,阻抗会减小,而电流总是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通过,而vcc由于距离远,耦合较小,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耦合的结果,信号耦合的要素:电流变化的快慢,或者说上升时间(di/dt)大小;走线之间的距离,而且与走 ...

此处宜用传输线来描述,其实其本来就是传输线——带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