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好盈电调上电时输出一堆波形作用?

楼主(2017-08-21):
如图,刚上电时,电机3相输出一堆电压,但时间很短。有什么作用?
检测mosfet是否上下桥短路?板子上又没有电流采样,怎么检测?而且也不用这么多啊!
兼做浮栅电容充电?

网友A:
有的上电会用电机模拟蜂鸣器响一下,你接上电机看看是否有声音。

楼主:
这个不是,模拟蜂鸣器的是频率2-4k左右,示波器很容易看。

网友B(2017-12-27):
要么自检,要么就是电感法寻找初始位置

网友C(2018-02-05):
感觉可能是调整位置,用便宜电调,经常给油门之后电机卡在原地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