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功耗高

楼主(2017-08-21):
我在调试8路通道的放大器时,使用的是AD620和opa4188  这两个运算放大器的芯片功耗都很低,可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功耗远远大于数据手册上的。但是电路是正常工作的。而且在不接输入信号的时候,功耗在100mA,接了输入信号功耗反而降低50mA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自激了 功耗都挺高的
但是看你描述,貌似没自激

网友B:
你所谓的不接信号不会是悬空引脚把

网友C:
没接信号下,系统应该处于振荡转态了,运放电路输入不能浮空,接个下来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