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17-08-21):
图上接单片机ADC的也可能是单片机的GPIO,其中U26没有型号,安装在DIP8插座上,好像是可更换的芯片。
请教,这个U26是不是个无线遥控的芯片?

网友A:
那个芯片的第三脚接受高低电平然后输出给单片机,你的具体电路功能?

网友B:
你得说明这是什么产品或者有什么功能的产品,这样才好推测他的型号或者功能!否则谁也没法解答。

网友C:
3.3v有效后,ADC12_IN2拉高,经过两个与非门的delay后,ADC12_IN3也拉高,它们的输出是ADC12? ADC12的值会怎样呢?
考虑到左下角是一个晶体谐振电路,整个电路是否是个振荡器?但没有找到能让晶体持续震荡的电路。另外图中的信息也不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v有效后,ADC12_IN2拉高,经过两个与非门的delay后,ADC12_IN3也拉高,它们的输出是ADC12? ADC12的值会 ...

U29的11、12、13脚和R24构成反相放大器,加上R29、C65、C64和晶体Y2,正是一个晶体振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29的11、12、13脚和R24构成反相放大器,加上R29、C65、C64和晶体Y2,正是一个晶体振荡器。 ...

与非门能当反向放大器用吗?一个是数字电路一个是模拟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非门能当反向放大器用吗?一个是数字电路一个是模拟电路。。。

与非门两个输入端联接在一起,就是非门,或者叫反相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增益相当高的反相放大器。
这个非门的偏置合适的话,可以当做线性放大器用,当然,线性范围相当小。图中反相放大器的偏置是由R29提供直流负反馈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