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低功耗设计除了控制器以外,其它器件怎么选

楼主(2017-08-21):
低功耗设计除了控制器以外,其它器件怎么选,有要求吗,还是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A:
具体要看了,如运放,如果长期工作,不能关闭,则功耗要低。一般来说核心还是处理器及能关断外设、外围器件的功耗。

网友B:
其他器件没要求,其他器件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取决于IO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C:
最好每个器件都是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