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半主机测试

楼主(2017-08-21):
TE, se, ge, A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11/02 10:00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 sample code to show how to debug with semihost message print.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
{
    int8_t item;

    /*
        To enable semihost, user must 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constant when buildind sample code.
        This sample code is used to show how to print message/getchar on IDE debug environment.
        It will echo all input character back on UART #1 of KEIL IDE.

        In KEIL MDK, user need to open "View->Serial Window->UART #1" windows in debug mode.
        In IAR Workbench, user need to open "View->Terminal I/O" in debug mode.

        NOTE1: HardFault_Handler handler is implemented in retarget.c.
        NOTE2: Semihost only works with Nuvoton NuLink ICE Dongle in debug mode.
        NOTE3: It does not print any message if Nuvoton NuLink ICE Dongle is not connected.
    */

    printf("\n Start SEMIHOST test: \n");

    while(1)
    {
        /* Get input character */
        item = getchar();

        /* Print input character back */
        printf("%c\n", item);
    }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新唐的BSP里面总有这个东西,干啥用的,今天查了百度才略有所懂。

网友A:
就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输入输出的系统函数呗

网友B:
就是在单片机上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

网友C:
看样子什么都不用配置,直接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