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USB怎么发送0长度字节数据?

楼主(2017-08-21):
在枚举过程中,因为枚举都是USB中断里自动处理的,找不到入口。

楼主:
STM32的也行,有做过的没?深圳可以请吃饭感谢啊!!

网友A:
关掉中断,在main函数中循环调用中断处理函数,慢慢去跟踪,就能找到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中断,在main函数中循环调用中断处理函数,慢慢去跟踪,就能找到入口了 ...

非常谢谢,我再试下,之前找地方直接调用发送都不成功。一个红外触摸屏案子,因为驱动是现成的改不了了,只能这边改底层去配合上位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中断,在main函数中循环调用中断处理函数,慢慢去跟踪,就能找到入口了 ...

没调出来。。能更详细点么?

网友A:
发送长度为0的数据包,和发送长度非0的数据包流程是一样的,只是不往TX FIFO中写数据。
C8051F单片机的USB模块相对简单,寄存器也不多。
STM32F单片机的USB模块要复杂很多,特别是STM32F4XX系列。

总的来说,这两家的USB模块底层驱动,设计的都很糟糕。
基于中断,难于分析调试,代码冗余,结构体和函数调用都是套了一层又一层,那叫一个山路十八弯!
特别是STM32F4XX的还搞了很多函数指针,压根没法分析函数是在何时从何处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长度为0的数据包,和发送长度非0的数据包流程是一样的,只是不往TX FIFO中写数据。
C8051F单片机的USB ...

谢谢先,试过还是不行,可以发一个多个0,但发不了0字节长度数据,不懂,晚点换软硬件环境测下。
一开始是用C8051单片机做的usb项目,感觉代码比起STM32清晰多了,STM32分层的架构有他的优势,但是代码被写的太乱了,现在在ST代理做FAE。这个问题也是帮朋友调的,因为是替换硬件,上位机驱动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先,试过还是不行,可以发一个多个0,但发不了0字节长度数据,不懂,晚点换软硬件环境测下。
一开始 ...

C8051F的例程中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