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没有大神修改过lwip中数据包的目的IP试验过

楼主(2017-08-22):
通过udp接收电脑发现来的数据,电脑发送给两个目的IP数据,我想把数据包中第二个目的IP改为第一个目的IP,查过lwip中以太网帧是1524个字节,修改第34个字节应该可以,但是实际出来没有效果,有没有大神做过?求指教

网友A:
没搞过,帮不了你

网友B:
这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两个ip 怎么都能接收到数据, 因为现在的双绞线是点对点连接的. 不能多于 2 个节点. 需要路由的处理
数据包校验问题, 修改中间的数据导致校验错误而当作错误帧丢掉了.

网友C:
没那么简单!
1、如果目标 IP 是本网段,那么需要修改以太网目的地址。
2、修改目标 IP 地址和 IP 帧头校验。
3、修改 UDP 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