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调压功能吗

楼主(2017-08-22):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可以实现电路调压吗?具体是过零时单片机延时一段时间给触发信号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进而控制变压器输入,请问这个调压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此方法有很多缺点,目前已经极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此方法有很多缺点,目前已经极少使用。

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我其实是想单片机控制最高220V电压可调,然后给变压器,板子小所以不用继电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交流调压技术复杂,成本高,按你的应用不如在直流端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我其实是想单片机控制最高220V电压可调,然后给变压器,板子小所以不用继电器,还有 ...

既然使用了工频变压器,那么在工频变压器上做若干抽头,用晶闸管控制市电火线联接到某个抽头,也可以控制变压器次级电压。
当然,此方法只能步进调压,不能连续调压。但已足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调压技术复杂,成本高,按你的应用不如在直流端想办法。

直流控制交流调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控制交流调压吗?

你把你的用途说明白,才好给你提建议。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用途说明白,才好给你提建议。

用途啊  单片机控制变压器调压,分为两档,也实际上就是改变变压器输入电压,比如一档输入220V,另外一档输入70V  等等,不用继电器,主控板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了工频变压器,那么在工频变压器上做若干抽头,用晶闸管控制市电火线联接到某个抽头,也可以控制 ...

做几个个触头一个晶闸管不够吧

楼主:
是不是你网速太慢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途啊  单片机控制变压器调压,分为两档,也实际上就是改变变压器输入电压,比如一档输入220V,另外一档 ...

你分两档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分两档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后面接负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几个个触头一个晶闸管不够吧

在9楼你说需要分两档,那么就需要两支双向晶闸管。

网友B:
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D:
这种调压控制效率不高,开关电源方案很多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