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SP的应用

楼主(2017-08-22):
后来的stm32产品,由于boot1脚没引出无法进入ISP。不进入ISP如何改配置,请知道的回复,谢谢!

网友A:
那也可以写个BOOT升级程序的

网友B:
不改变 boot1 设置, 只用 boot0 脚可以控制进入 ISP 模式的.

楼主:
确实只用 boot0 脚可以控制进入 ISP 模式的,是我把uart的脚搞错了,谢谢回复。 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