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RTC计时精度(误差不超过0.5s/天)

楼主(2017-08-22):
如附件图中所示,RTC芯片采用的是DS1302,晶振采用的是直插的,负载电容6pf,C47 C52未焊接;
晶振采用20ppm的话,误差2s/天,后面试过5ppm的晶振,测试后误差没什么改变,请问有更好的方法提高精度吗?

网友A:
可以考虑温补晶体,或者用电波钟、网络、GPS等取时间校准。

网友B:
更好方法就是对3.3V电源进行更好的稳压以及滤波。

网友C:
用高精度晶体,把负载电容调整合适。
采用一些校准措施。

网友:
示波器采集波形,计算误差,软件修补。

这种方式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D:
使用精度高一些的RTC芯片如:DS3231

网友E:
晶体厂家做匹配.

网友F:
还是在32.768上多做点**吧,很多市面上的数码钟都是用1302的,半年多都不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精度高一些的RTC芯片如:DS3231

跟RTC芯片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好方法就是对3.3V电源进行更好的稳压以及滤波。

系统断电模式下是通过电池供电的,所以我认为跟3.3V电源芯片电路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RTC芯片关系不大吧

不同的RTC芯片,误差大小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RTC芯片关系不大吧

芯片影响主要是补偿电容有区别,只要你采购的晶振和芯片的电容//外接电容合适,那就可以了。
提高精度主要是买好晶振,买村田之类的大厂正品精度都不错。

网友H:
6楼都给出正确答案了,一堆人还视而不见扯些有的没的。

晶振的温漂才是主要问题,DS3231自带温度补偿晶振,0-40℃范围内达到2ppm,-40~85范围内3.5ppm,给你现成的东西都不用,瞎折腾什么。

网友I:
GPS授时算了.

网友J:
国产的DS1302参数掺差不齐,有的负载电容不对,有的耗电很大,还是用美信的吧。除非要求不高。

网友K:
这种硬需求没啥好说的,就是花钱买好器件,没啥其他办法,尤其是温漂。你不能控制用户的使用环境

网友L:
不管什品牌器件都要买正品,会可靠很多

网友M:
直接上DS3231, RX8025之类, 带温补晶振
嫌贵的话有国产的BL8025, 性能恐怕稍微差一点.

网友N:
引用 楼主:
跟RTC芯片关系不大吧

3231自带晶振。

网友O:
实测证明,使用DS3231时钟芯片,误差可做到一年小于一分钟

网友P:
用带温度补偿的芯片。晶振的温度曲线变化很大,晶振再准都没用。而且晶振的一致性很差,除非你能针对每个晶振调电容,不然还是买现成的时钟芯片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6楼都给出正确答案了,一堆人还视而不见扯些有的没的。

晶振的温漂才是主要问题,DS3231自带温度补偿晶振 ...

你这个方案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但是我的产品目前使用的是DS1302,封装是SOP8,不兼容,如果更换必须重新画板了,软件时序可能还要改,成本上有点高了,谢谢!

网友Q:
使用温补过的RTC芯片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案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但是我的产品目前使用的是DS1302,封装是SOP8,不兼容,如果更换必须重新画 ...

又想要低成本,又想高性能,作为工程师,想想怎么可能?DS1302能达到你需要的性能,那还有DS3231什么事?
这两个芯片都是消费类芯片,又不是高精尖产品,价格水分很多。早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级别。

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你还在费时费力的搞,不知道为了什么。

网友S:
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8025T吧。相比来说DS3231比较小众
不光和温漂有关系,和晶体频偏也有关联,还是用内部集成晶振的比较稳定和方案可靠。

网友T:
RTC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个晶振

网友U:
0.5秒/天,这个要求不算太高.
晶振和负载电容选择温飘小一点,电源供电稳定一点.成品调试要校准一点.
使用环境没法控制,但尽量做到对晶振影响小.

网友V:
用精度高点频率计测下32768Hz是否准,不准的话在c47,c52处用一小段双绞漆包线作电容慢慢改变长度调整(用贴片可变小电容更佳),这个频率调正确了,剩下就是温漂了.电容要用0温漂黑点瓷片电容.

网友R:
引用 网友V:
用精度高点频率计测下32768Hz是否准,不准的话在c47,c52处用一小段双绞漆包线作电容慢慢改变长度调整(用贴片 ...

T叔,你这个做一个实验室demo可以,做实际产品不能这么做的。现在贴主做产品,但没有相应产品概念。
要这样精度的东西,做一个可以做到,做批量就要考虑用批量的方式做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8025T吧。相比来说DS3231比较小众
不光和温漂有关系,和晶体频偏也有关联,还是用内部 ...

国产的8025t价格大概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使用温补过的RTC芯片

没有,正在考虑,如果使用的话 ,改动会较大

网友V:
引用 网友R:
T叔,你这个做一个实验室demo可以,做实际产品不能这么做的。现在贴主做产品,但没有相应产品概念。
要这 ...

是的,批量不合适,但想省银子就只能多费点功夫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精度高点频率计测下32768Hz是否准,不准的话在c47,c52处用一小段双绞漆包线作电容慢慢改变长度调整(用贴片 ...

没有频率计,伤脑经。双绞漆包线作电容这种用法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W:
给你推荐一个DS12887,肯定好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没有频率计,伤脑经。双绞漆包线作电容这种用法可以讲解一下吗?

哈哈,土办法可变小电容,2根漆包线(裸铜线不行)双绞后形成一个小分布电容,8几年曾用在电子手表上微调32768频率,有4~5cm长就行了,看频率,一点点修剪长度,直到调准.很管用的.
弄个虚拟频率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哈哈,土办法可变小电容,2根漆包线(裸铜线不行)双绞后形成一个小分布电容,8几年曾用在电子手表上微调32768 ...

貌似声卡的测量范围在10hz~20khz吧,这点应该不满足。还有自制的连接线缆测量误差应该很大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貌似声卡的测量范围在10hz~20khz吧,这点应该不满足。还有自制的连接线缆测量误差应该很大吧! ...

哈哈,这点倒疏忽了,去淘宝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X:
学习学习。觉得晶振和芯片匹配很重要

网友Y:
如果是离线设备,那就选正品DS3231,如果是在线设备,ntp对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哈哈,这点倒疏忽了,去淘宝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76bf523prx1CI&id=534 ...

真是学到了,还有这么多便捷的方式。再问一个问题,如果用您推荐的这套设备测量RTC晶振频率,误差大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真是学到了,还有这么多便捷的方式。再问一个问题,如果用您推荐的这套设备测量RTC晶振频率,误差大吗 ...

不清楚,少累

网友Z:
晶体厂家会提供温漂曲线,软件可以补,但是前提还得搞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S:
引用 楼主:
国产的8025t价格大概多少呢?

epson的也就5块左右,国产就更低了。国网电表最成熟性价比最高的应用方案。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T叔,你这个做一个实验室demo可以,做实际产品不能这么做的。现在贴主做产品,但没有相应产品概念。
要这 ...

日本的生产线还真就是这么做

拼版的一大块32768 时钟板自动装夹,机械臂带探头逐个检测偏差并计算补偿电容
然后贴片机从一排补偿里面选取合适的电容,贴上去,手工焊

网友AB:
温补晶振,可调电容

网友R:
引用 网友AA:
日本的生产线还真就是这么做

拼版的一大块32768 时钟板自动装夹,机械臂带探头逐个检测偏差并计算补偿电 ...

这个补偿,提高了常温下晶振精度,说明别人做得细。
但对温漂,几乎没有什么补偿,该漂的一定漂。
楼主要的是全温段内时钟的较高精度,这个靠没有温补的器件不可能完成。

网友AC:
晶振驯服。。。

网友AD:
使用DS3231时钟芯片

网友AE(2017-11-23):
引用 网友H:
6楼都给出正确答案了,一堆人还视而不见扯些有的没的。

晶振的温漂才是主要问题,DS3231自带温度补偿晶振 ...

看了一下DS3231 精度倒是很诱人,但看了一下待机后备电池的电流消耗太大了,可惜啊,都是uA级的,我的纽扣电池抗不了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