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连接

楼主(2017-08-22):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dsPIC30F SMPS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1004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output显示上面的结果,配置字也已经设置了,但是程序就是无法运行,main函数进行配置的寄存器位都没有改变,求大神指点,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多烧写试一下

网友B:
用外部晶振的话就量晶振有没有起振,内部RC的话就用一个IO脚输出高低电平测试下程序是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