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HT11接线

楼主(2017-08-22):
程序本来是自己写的,总是停在某处,因为用了许多while,后来用了smartMCU的程序,改的都是延迟,改成time_delay(),所以几乎可以认定程序没错。但总是时序不对,程序提前退出。
问题1:像这种要求时序的程序,可以调试吗???
问题2:谁有DHT程序借来看看,我板子供电3.3V,上拉电阻5K(5个1K串联),实在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楼主:
我查看smartMCU的delayus()函数,发现他用的是CLK_SysTickDelay(),我便换了回去,就能收到DHT11的值了

网友A:
有示波器吗,你用示波器测一下那个函数时间长度。。

楼主:
没有,不过谢谢,可能是程序中延迟都是几十us,核时钟22.1148MHZ,开启time,执行time,检查time也需要时间,DHT11又比较要求时序,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吧

网友B:
是啊,时序很重要。

网友B:
不一定全部用定时器,可以用空指令。

楼主:
空指令该怎么用?

网友C:
直接用空指令就行了,就是for循环或者while循环,里面放个分号

网友C:
i=5;
while(i--)
{
;
}

网友C:
for(i=0;i<5;i++)
{
;
}

网友C:
你这种是用for比较好。

网友C:
delay(x)
{
while(x--)
{
;
}

}

或者写成函数的形式。

网友C:
delay(x)
{
while(x--) ;
}

网友D:
调试通顺了没?这个时间延迟,应该不难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