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达标:肖特基二极管和TVS管在使用中应注意这些事

楼主(2017-08-22):
肖特基二极管和TVS管在使用中应注意这些事项

  二极管在使用中会偶尔出现一些小故障,其实,有些小问题是可以预防并且能够得到有效避免的。接下来,重庆达标将为您介绍肖特基二极管和TVS管在使用中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一、肖特基二极管在应用是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尽量选用原型号、因为不同的型号的肖特基正向压降Vf和反向击穿电压Vr、反向漏电流Ir都不同。例如:用SR5100替代SR540,虽然SR5100的反向击穿电压比SR540高,似乎代换没问题。但是SR5100的正向压降比SR540高,假如应用在机顶盒电源电路中会 造成+5V和+12V电压偏离正常值过多,另外功耗会比原来增大。
      2、应用电路的实际工作电流应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额定电流If,一般不大于额定If的60%。

  4、应用电路的峰值工作电压应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最高反向击穿电压Vrrm,一般不大于额定电压Vrrm的80%。
  5、应用电路内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实际工作温升应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最高结温Tjmax。

  3、对于比较苛刻的环境,为了保证可靠性,肖特基二极管应降额使用,特别要考虑正向额定电流的选取。
  6、对于浪涌电压或浪涌电流比较大的应用电路应该加抑制和吸收电路。

二、TVS管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作为半导体器件的TVS管,要注意环境温度升高时的降额使用问题。 特别要注意TVS管的引线长短,以及它与被保护线路的相对距离。当没有合适电压的TVS管供采用时,允许用多个TVS管串联使用。串联管的最大电流决定于所采用管中电流吸收能力最小的一个。而峰值吸收功率等于这个电流与串联管电压之和的乘积。
  2、对瞬变电压的吸收功率(峰值)与瞬变电压脉冲宽度间的关系。对小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电流却会大大减小。这就有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TVS管来对小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3、对重复出现的瞬变电压的抑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TVS管的稳态平均功率是否在安全范围之内。
  4、TVS管的结电容是影响它在高速线路中使用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一个TVS管与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以背对背的方式连接,由于快恢复二极管有较小的结电容,因而二者串联的等效电容也较小,可满足高频使用的要求。

  各种电子系统及通信网络等,经常会受到外来的电磁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来自电源线路的暂态过程、雷击闪电、以及宇宙射电等。这些干扰会使得系统动作失误甚至硬件损坏。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全面的预防保护措施,设计选用合适的硅瞬变吸收二极管是解决瞬态干扰的良好方案。但随着电子工业界探索更多地提高效率和增加功能、集成度不断提高的电子产品,设计提供完整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将形成电路保护技术的又一次革命。
  好啦,重庆达标电的阐述就到这里了,欲知更多二极管的信息,敬请访问重庆达标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