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学习运放关于环路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我在学习运放时,有开环增益是α,闭环增益是α/(1+βα)。这些我都能理解

但是环路增益无法理解,书上说是信号所有增益的总和,为什么是βα?

谢谢

网友A:
环路增益就是放大和反馈环节所构成的一个环路所体现出来的“增益”。断开环路中的任一点,顺着环路“走一圈”,便得环路增益为βα,其中α是开环增益而β为反馈系数。

环路增益是分析反馈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路增益就是放大和反馈环节所构成的一个环路所体现出来的“增益”。断开环路中的任一点,顺着环路“走一圈 ...

正解

网友C:
不知大伙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大师说话,总是跑靶!即说话内容本身可能没问题,但和提问话题之间,是风马牛的关系!

例子数不胜数,可谓罄竹难书!

例如本贴,它对环路增益的理解,可能是对的,但楼主问题是,书上说是之和,于是应该是beta+a啊,怎么是乘法了???
此时楼主应该把书上原文发上来,看看哪儿说法有问题!此时仅仅围绕环路增益这个概念扯,并不能释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总和是形容不代表是相加。例如,两联级放大后的总(总和)放大倍数是Av1×Av2。若用分贝表示总和增益就会是相 ...

这种解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回帖不叫绿头不对马嘴!

例如某版主问:这个整流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这是个整流电路!
网友们看到这个答案都哭了!
然后大师又查阅凌特那款运放手册,查到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又补充个0.3V这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