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的MOS容易失效?

楼主(2017-08-22):
图中MOS管做开关,com1为高电平时,out=12V,com1为低电平时,out=0V,out外接电路电流在30mA内,工作一段时间后,out=0V,out输出也有11V多,MOS管已经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1.OUT输出有没有接大电容?
2.MOS管的G-S电压过大,Q3的C极串一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UT输出有没有接大电容?
2.MOS管的G-S电压过大,Q3的C极串一个10k电阻。

OUT输出没有接电容

网友B:
Q1的G 端加个电阻,4.7K,0805封装。应该就不烧了。

网友C:
A3401这个管子Vgs最大极限是12V,属于开启门限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401这个管子Vgs最大极限是12V,属于开启门限低的;

嗯,对,刚才查了一下确实是

网友D:
”工作一段时间后,out=0V,out输出也有11V多,MOS管已经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
红色字体如何理解

网友E:
哇 ,都好专业呀,学到了。

网友D:
1、MOS管压控器件,G集不串电阻影响不是很大,
2、功率MOS坏掉可能性不打(原因电压12V电流30ma功率很小),
3、失效原因考虑是三极管问题或者你的负载问题。4、考虑是你的三极管没有完全关段,存在CE间存在漏电流
请参考这个电路,自己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out处有感性负载,如电机、继电器等,容易产生反生高压,导致AO3401击穿失效。3401的耐压只有30V。
解 ...

3401内是否有体二极管,反向高压击穿个人认为可能不大,个人认为是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OS管压控器件,G集不串电阻影响不是很大,
2、功率MOS坏掉可能性不打(原因电压12V电流30ma功率很小) ...

查资料,3401GS的电压最大是12V,电源是12.5V左右,所以MOS管不稳定,串个电阻分压就对了,后面的负载是纯阻性的,三极管是完全关断的了

网友G:
三极管集电极再加个10k电阻,这样导通时,MOS的G和S之间只有6V,就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