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竞]+那些年逝去的“青春”

楼主(2017-08-22):
                活动" 彪悍的青春里有你—关于电竞比赛的点滴 "到目前为止已经第五天,在短短的五天的时间内,浏览量已经接近2000大关(21的各位看官很活跃嗷~~),同时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帖子(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各位看官可以去大赛板块下面去浏览)。

看官们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帖子与心得体会,鸟哥(巧克力娃娃给起的,本来挺不乐意的,一看人家的坛主。。。好吧,欣然接受,就是这么爽快。。。开个玩笑)也终于按捺不住  内心的激动,分享一篇有关电赛的**。无奈鸟哥才疏学浅,实在想不起曾经参加过什么大赛(一直是打酱油的)。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望着天空中的雾霾发呆,思绪,也不知道去向,突然**一闪,好像想起了什么。。。。于是这篇**与大家见面了。。。

楼主:
年代久远 只剩下几张图片

网友A:
,前排.前排

秒回

楼主:
手机充电

楼主:
实物已去“投胎”,仅留几张“生前照片”
给电池充电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B:
还以为你在说段子呢??

楼主:
基本功能实现如下:
设计一种太阳能充电器,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辐射光能转变为电能后可对多重数码产品电池进行充电,当电池充满后系统自动停止,可调节输出电压,可数字显示输出电压。
主要技术参数
1.太阳能硬件电路的供电电压为5V;
2.可以选择充电模式和电源模式;
3.有过压过流保护;
4.在充电模式中先恒流充电,再恒压充电;
5.在电源模式中输出电压值在0-5V可调,数字显示输出电压。
工作原理
太阳能手机充电器能够完成太阳能的采集、太阳能对电能的转化、对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流的控制、并对蓄电池状态的检测,和蓄电池输出电流的控制。此系统分别由太阳能电池板,单片机,MAX1898充电管理芯片,稳压芯片ICL7660,升压芯片XL6009,数码管显示等几个部分组成。该系统能够实现充电模式和电源模式的切换,对充电电路的过压过流保护,数字显示输出电压的功能。主要硬件包括太阳能电池板,STC89C51单片机、MAX1898芯片、数码管、控制模块。其原理结构图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你在说段子呢??

没有,分享电赛

网友C:
厉害了 我的鸟哥!!我发现你有说段子的潜力啊

网友D:
鸟哥V5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我的鸟哥!!我发现你有说段子的潜力啊

谢谢小喇叭夸奖

网友E:
我以为“电竞”是指电子游戏竞技

网友F:
顶!d=====( ̄▽ ̄*)b鸟哥。。。
我也以为是电子游戏竞技

网友B:
有点新意,哈哈哈哈

楼主:
电池的选择
锂电池,是一种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它的电解质液不是水,它是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依据:Li+MnO2=LiMnO2,这个氧化还原反应放电发明的。
锂电池具有较高的电压一般有3.7 V或者3.2 V,大约是三个镍镉电池或者镍氢电池串联的电压。
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相对较高。存储能量密度,已经达到460 - 600 Wh /kg,是铅酸电池的6 - 7倍左右,而且锂电池与铅酸相比较而言其重量大约是同样体积铅酸电池的1/5-6;
锂电池,寿命长一般可达六年以上。使用磷酸铁锂为阳极的锂电池使用1CDDOD充电和放电,最高可以充放一千次左右。
锂电池还具备有高功率的承受力,电动汽车锂磷酸铁锂离子电池可以达到15 ~ 30C的充放电能力,可以让汽车作高强度的加速运动
锂电池低自放电,没有**效应;
锂电池的温度适应性强,可适应的温度范围在- 20℃~ 60℃;如果有特殊工艺加工它的最低使用温度可以达到-45℃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选择锂电池作为蓄能电池使用。
电池充电的有关技术指标
一、电池的电压
我们在评估电池的性能时常用电压来衡量电池的属性和性能,一般单体电池的额定电压为1.5V左右,镉镍电池和镍氢电池电压为1.2V,而锂电池的相当于3节镉镍或镍氢电池的串联其电压一般是3V到3.7V左右。
二、电池的容量
电池的容量是指当电池放电达到它的截止电压是能够释放的总电量。电池的容量我们习惯上是使用时间和电流的乘积来表示,常用的单位是毫安时(mAh)。在其他条件一样时判断一个电池的好坏的标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也就是电池的容量和它的体积之比,在相同的容量前提下体积越小则这个电池的质量就越好,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电池的容量越大越好。单体积的电池一般来说容量是不够大的一般我们使用时会将它们组成电池组来使用。
三、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池由化学物质组成,化学物质随着时间的变化其特性将会不稳定。所以电池有一定的使用时间。一般的可充电电池的使用寿命为充放电500~1000次左右。这儿所说的充放电是完全的将电量用完再充满的过程。充放电之后电池的容量将会下降。我们将电池的容量下降到原电池容量的百分之六十时所用的时间来作为电池寿命的判断依据。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在500~800次左右。它的使用寿命也和我们平时的使用习惯息息相关,一般我们判断是否充满的依据是指示灯变绿,但是据研究表明指示灯变绿时一般是没有充满的,一般会再充电几十分钟左右。通常情况下充满锂电池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6~10小时。
四、电池充电特性
锂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电池的电流和电压是不稳定的,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变化规律如下图3.3所示:

图3.3 锂电池充电特性曲线
一般对锂电池充电,开始阶段是一个恒流充电过程。随着电池内部电压的上升,达到4.2V左右电池内部的电压将不会发生改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进入恒压充电过程,直至充电电流减小到某一个固定值后将结束充电。
电池充电的要求
图3.4 锂电池充电电压特性曲线
如图3.4是锂电池的限制电压充电曲线由图可以看出电池的最高电压大概为4.1V左右,能够承受的最高的电压为4.75v左右,所以我们的充电电压一般要限制在4.75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