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设置出现问题

楼主(2017-08-22):
ccs3.3     XDS560PLUS
驱动是从官网下的,连接仿真器时灯亮。Setup ccs时,选择560时就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选择其他的就不会。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Board Name: F2808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emulator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potentially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板子连不上啊,更别说仿真了,大神们救命啊!!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能否找到仿真器

网友B:
这一类问题一般是驱动或者CCS安装有问题

网友C: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比较奇怪,所有24xx系列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他的dsp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包含28xx,27xx,54xx,6000,64xx都可以配置出来,也不会出现24xx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楼主遇到的问题,我奇怪了,在吗也想不明白,如果是驱动问题,就应该其他系列也不可以,如果是软件安装问题,也是一样的问题,在吗也没想通,有知道的出来解释一下呗。

网友E:
WIN7 32位系统,仿真器能被PC识别,也是以兼容模式打开。我的是CCS3.3.82,请问你的CCS是怎么升级的啊?

网友F:
我的DSP实验箱是64X+系列,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要么CCS3.3.82卡住没反应,要么就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错误,请问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