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看过来,输出12V和5V

楼主(2017-08-22):
看图,上下两个全波整流后共地安全吗?下面得到的12V需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上面的N-MOS,共地的话Q1的电流是不是也会从MB8S流过?
控制N-MOS是PWM信号,共地有影响的话该怎么弄才好?

楼主:
都准备在Q1的G极加个310V稳压到12V,然后单片机再控制光耦控制Q1的通和断。。。

网友A:
看图,上下两个全波整流后共地安全吗? 不安全!不能这样搞。

下面得到的12V需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上面的N-MOS,共地的话Q1的电流是不是也会从MB8S流过? 当然。

控制N-MOS是PWM信号,共地有影响的话该怎么弄才好? 改用电源变压器。比如“兵”字变压器。

网友B:
想省事而且不怕重量大就用个工频变压器,否则用个A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下两个全波整流后共地安全吗? 不安全!不能这样搞。

下面得到的12V需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上面的N- ...

上面一组是只能用这个方案,下面一组如果用变压器的话,控制上N-MOS的12V取点,没有公共的参考电位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一组是只能用这个方案,下面一组如果用变压器的话,控制上N-MOS的12V取点,没有公共的参考电位能行? ...

有电源变压器隔离,可以共地。自然有公共的参考电位了。

网友C:
真好折腾,用一路电源就可以

网友D:
这效率能忍受吗?降压要达到90%以上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