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S5532在100SPS状态下采集的数据跳动太大,如何通过软件滤波平滑???

楼主(2017-08-22):
CS5532在100SPS状态下采集的数据跳动太大,大约有4000左右的跳动,如何通过软件滤波的方式将AD值平滑。试过无数方法了,效果都不太理想。

网友A:
用滑动平均滤波了吗?感觉还不错,也可以到网上找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滑动平均滤波了吗?感觉还不错,也可以到网上找点资料。

试过了,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滑动平均滤波了吗?感觉还不错,也可以到网上找点资料。

波动大的话应该滑动滤波没什么效果,在那种阻尼振荡下,滑动平均值滤波完后应该还是不够吧

网友C:
算法很复杂,我们做了半年才搞定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与采集的数据相符

网友E:
采集用24位的吗,压缩到19位左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法很复杂,我们做了半年才搞定

能否透露一下是如何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集用24位的吗,压缩到19位左右看看

请问是如何压缩的?是直接将得到的AD值右移5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与采集的数据相符

输入信号太小,只有10mV,示波器很难看出有用信号和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法很复杂,我们做了半年才搞定

大神呐,能否指点一下方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如何压缩的?是直接将得到的AD值右移5位吗?

是的,如果是24位跳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是24位跳动很大的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太灵敏的,我们是用来称重轻重量的东西,这样操作是不行的,你有好的滤波方法吗?

网友F:
秤多重,精度要多少,传感器什么规格,硬件什么样,
为什么要100SPS,更低的速度稳定性更好一些

网友G:
噪声电平VP-P这么高啊,我用其他芯片,40SPS,无误差码16bit没问题,最大误差码256以内,你这4000够大啊,这等于只留下了12bit有效,EMA算法之后能提升,但也失去了100sps的意义了,还不如用更低速。建议:
1、电源电压是否太低,噪声电平不会降低,电源低了,等于基准低了,信噪比会恶化
2、电源波动情况,用开关电源要注意
3、采样速率尽可能低,这样保证单次有效位更多,然后通过EMA尽可能向上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噪声电平VP-P这么高啊,我用其他芯片,40SPS,无误差码16bit没问题,最大误差码256以内,你这4000够大啊, ...

降低采样速率,会导致不能快速的反应,经过滤波后,反应更加慢。现在的问题是环境对AD采样影响太大,需要通过软件滤波平滑。但是滑动平均滤波,一阶滤波等滤波方法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秤多重,精度要多少,传感器什么规格,硬件什么样,
为什么要100SPS,更低的速度稳定性更好一些 ...

需要快速反应,并且精度要求0.01g.

网友H:
测试输入信号为0或者Vref时的数据,跳动量还是大的话需要检查硬件设计,包括电源品质、基准滤波参数、PCB布局走线等

网友I:
即需要反应快,又需要过滤外界的干扰,个人觉得滑动率波的缺点跟降低采样率的缺点是一样的,都会降低反应速度,使信号失真。可以试着在频域上进行滤波,但是算法上会复杂很多,而且需要有足够多的采样点,保持信号的完整性,这样才能更好的还原原始信号。

网友J:
《匠人手记》里有专门一章讲软件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匠人手记》里有专门一章讲软件滤波的

《匠人手记》里面的滤波方法都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试输入信号为0或者Vref时的数据,跳动量还是大的话需要检查硬件设计,包括电源品质、基准滤波参数、PCB布 ...

应该不是硬件上的问题,因为在外界环境非常安静,没有风的情况下,采集的数据是非常稳定的。由于我们的传感器上有一个头很大的料斗,料斗又比较高,所以受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的应用环境非常复杂,所以需要程序上进行有效的滤波。

网友F:
最大称多重,你所谓的快速反应是要多快。。。。
选择的传感器是什么规格
电源等元件条件能不能满足
能不能排除振动,风,气流等外部的因素

不是滤波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称多重,你所谓的快速反应是要多快。。。。
选择的传感器是什么规格
电源等元件条件能不能满足

1s内出结果,外界环境不能排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1s内出结果,外界环境不能排除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K:
把数据从串口印出来
再来看要怎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数据从串口印出来
再来看要怎么滤波

楼主:
这就是采集到的AD原始数据。大家瞧一瞧,看一看。

楼主:
无力的回复

网友K:
5点滑动平均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5点滑动平均试过了吗

32个点滑动滤波三次都试过了

网友L:
AD的范围可知道??中间一些点对应的AD值应该也能测出来,然后插值,这种晃动误差很大的,什么平均值啥的都是扯淡的。
说下我的思路:
1s内AD最大变化率是多少?1s内的滑动平均值如果变化率大于最大变化率用最大变化率,一般采集的点肯定不在线上,通过插值比对算出显示值,这种应该能简单的符合要求,至于后续怎么做,再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个点滑动滤波三次都试过了

不知道卡尔曼滤波有没有效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个点滑动滤波三次都试过了

看这个波形感觉有周期性,这个有点像阻尼振荡

楼主:
有对卡尔曼滤波算法有研究的吗?公式中的两个误差在实际应用中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F:
2个方法可以考虑
连续采样峰谷值,
1.通过峰谷值的平均值来滤波
2.通过峰谷值的差值作为稳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2个方法可以考虑
连续采样峰谷值,
1.通过峰谷值的平均值来滤波

你使用过这种方法吗?

楼主:
没有大神了吗?

楼主:
磁铁姚晨

楼主:
卡尔曼滤波对此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day is wednestday !

看来是沉了

楼主:
come here ,have al look ,very nice and cheap.

楼主:
请大神指引道路

网友M:
你先把电源和信号屏蔽问题都搞好吧,感觉是噪声问题

网友N:
卡尔曼滤波,可以试试看.

网友O:
估计硬件问题更多些, 特别是电源。

数字滤波器的话, 复杂些的用卡尔曼滤波, 预测函数可以用一条直线。
简单些的用高阶低通 IIR.  公式到处都有, 也可以自己推导。
FIR 当然也可以, 就是计算量大了些。

楼主(2017-09-25):
还有人吗?

网友P:
采样的原始AD码居然跳到超过4000的幅度,如果这个测量的秤台是静止的,那相当于这个AD的无噪声位置有12bit,怎么说都不应该啊,我几年前用CS5530搭配5M的时钟,2000sps速率下,也能有差不多这个12bit的无噪声位输出,20倍速率的差距,不应这么大的噪声。
建议你测试下10或7.5sps下的AD输出,你这个硬件电路会不会存在设计上的缺陷,5532不应该如此不堪啊。

不过553x在高速率下的表现确实不咋地,噪声会急速增大。毕竟差不多20年历史的老片子了

网友P:
特地拿手上正在做的板子,用80sps速率发送到PC端,AD芯片是ISL26132。
因为传感器太小,只有3kg量程,所以虽然测试静止,实际还是会有些干扰。
基本上的范围在200多以内,相当于8位,也就是无噪声位大约16bit,和手册相当。你用的是5532,内部PGA只有64倍,如果以你的图片数据再放大1倍,那么跳动就超8000了,无噪声位置有11bi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特地拿手上正在做的板子,用80sps速率发送到PC端,AD芯片是ISL26132。
因为传感器太小,只有3kg量程,所以 ...

我们传感器上有个头重脚轻的料斗,环境中的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料斗,只是传感器的话,跳动很小的,所以说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特地拿手上正在做的板子,用80sps速率发送到PC端,AD芯片是ISL26132。
因为传感器太小,只有3kg量程,所以 ...

请问一下有好的滤波算法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好的滤波算法吗?

暂时还没有,老实讲有这个算法的人,都去赚大钱了不开玩笑,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暂时还没有,老实讲有这个算法的人,都去赚大钱了不开玩笑,真的。 ...

好吧

网友Q(2024-01-31):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