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完成一个产品的样板设计?

楼主(2017-08-22):
各位21IC的朋友:

      我是李修连,一些2000年前后的朋友或许还有记得我的。离开21IC很多年了,很感谢21IC的朋友给予的帮助和指教。

      今天我有一个项目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项目并不复杂,需要完成的内容有:
      1. 高压线路(单相220V)的电压检测,0-275V,精度1V;
      2. 高压线路(同1)的电流检测,0-50A,精度0.1A;
      3. 一路温度检测,0-120度,精度1℃;
      4. 液晶显示(16X2字符);
      5. 三路输出。
      前3项的检测精度和速度都要求不高。
      前4项我以前没有做过,但我想21IC上很多人都做过,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最快当然是抄。。。

没有现成的产品啊

网友B:
说清楚具体电压,电流,温度范围,精度,显示内容,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C:
楼上+1,同问380VAC电压电流用互感器,

网友D:
用互感器+电能计量芯片如ATT7053A等

我不需要计量电能,只需要知道电压和电流。

网友E:
第四项不难。网上的代码应该有一大堆,我的项目是16×4的。

为啥和我一样,从2000年就离开论坛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四项不难。网上的代码应该有一大堆,我的项目是16×4的。

为啥和我一样,从2000年就离开论坛啦? ...

2000年以前做军工,后来去给资本家干活不许上网了。最近又换行了

网友G:
如果要求隔离,电压最好分压用线性光耦检测,几块钱,不然就做个小隔离变压器检测.电流用ACS系例的霍尔,价钱也不贵.温度数字的话用18B20,网上很多,要便宜的话用热敏电阻,也很好用

网友F:
找了很久才找到我最早的注册号

网友H:
是可以做的要花时间测试,三路输出是什么功能输出,要快找一些相关的产品抄,或者找第三方公司帮你开发提要求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求隔离,电压最好分压用线性光耦检测,几块钱,不然就做个小隔离变压器检测.电流用ACS系例的霍尔,价钱也 ...

谢谢!

请问有合适的线性光耦型号吗? 我听说霍尔元件的稳定性不如磁环,但我还必须要考虑生产的一致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

请问有合适的线性光耦型号吗? 我听说霍尔元件的稳定性不如磁环,但我还必须要考虑生产的一致性 ...

可以忽略电能数据,只计算电压和电流数据,磁环不能代替霍尔元件,线性光耦如PC817等

网友I:
用隔离放大器,ACPL-C799

网友J:
用互感器+LM324+MCUAD 搞定,话说 3. 一路温度检测,0-120度,精度1℃;  要全量程 精度保证,就看成本要求了。

网友K:
现在计量芯片这么便宜,说不定比你自己搭AD还省钱,找一个超便宜的单片机+计量芯片+互感器+液晶 就搞定了吧。

网友K:
0-50A电流要达到千分之2的精度,互感器要求要高一点,估计要贵一些的才可以,不过只有一路,应该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K:
成品有单相带输出的工业显示仪表可以找的吧。应该很成熟的东西了。输入范围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L:
想快,电压检测、电流检测、测温等都有成品模块,再用一个MCU最小系统即可实现。如果不要求1602显示,那更简单,有自带显示的模块,做个控制就好,甚至可能控制都有现成的。

网友M: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18B20,1602液晶屏,自带AD的MCU

网友N:
看不懂,小学生一枚

网友F:
统一回复:市面我找到的互感器,都是很大很重的东西,不适合我这个系统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