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使用SPI的单线发送模式,发送不出数据

楼主(2017-08-22):
使用的是stm32F1系列单片机,使用SPI的单线发送模式(只用了SCLK和MOSI)两根线,发送数据,用示波器量没有任何波形输出,相关代码如下,急求!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ÔÓ¦µÄSCK¡¢MOSIΪAFÒý½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Òº¾§³õʼ»¯I/O¿Ú  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Ƭѡ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O,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Initial()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void SPI_SendData(uint8_t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int main()
{
GPIO_Config();
SPI_Initial();

while(1)
{
  SPI_SendData(0xAA);
  delayMS(500);
}
}

详细的看代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不能输出数据……

网友A:
500ms延时的函数是用什么延时?有没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