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8 控制蜂鸣器,上电后不受控一直响

楼主(2017-08-22):
配置和程序截图。

楼主:
跪求啊,卡着好几天了

网友A:
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是不是PWM的频率调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WM的频率调的有问题?

已经解决了,我在配置Capsense的时候,没注意shield Electrode Output,然后蜂鸣器用了同一个管脚。把它disable之后就行了。

网友C(2019-12-12):
和弦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跪求啊,卡着好几天了

和弦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