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 II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7-08-22):
ucos II优先级问题?
作者说ucos II可以创建64个任务,但保留了0,1,2,3,OS_LOWEST_PRIO-3,OS_LOWEST_PRIO-2,OS_LOWEST_PRIO-1,OS_LOWEST_PRIO这几个优先级,因而我们可以最多创建56个任务。我想问下,
1,作者是采用什么方法保留这个几个优先级,不让我们使用的,这8个优先级我们一定不能使用吗?
2,我们如果用了这8个保留优先级,会有什么后果?

UCOS代码真的不多,把心静下来,好好看代码你会恍然大悟

网友A:
OS_LOWEST_PRIO OS_LOWEST_PRIO-1 这2个被UCOS II线程占用了(也就是说你创建1个线程后,里面会有3个线程(其中2个线程一个位idle线程,另外一个也给OS自己享用的线程)),UCOS II中因为没有平行优先级,因此你懂得,被占了的坑不能再占了,你总不能在别人上厕所大号的时候你也进去吧。至于其他的优先级都可以用,UCOS II只用了OS_LOWEST_PRIO OS_LOWEST_PRIO-1 这2个优先级的。UCOS III就不一样了,支持平行优先级。好比你家里一个卫生间里面做了2个马桶,你儿子在里面大号,过了一会儿你也想大号,自然就可以进去啦。

网友A:
你的问题 源代码里面都有,区区几千行代码,看完什么都懂了。

网友B:
你自己设俩任务,建立的时候,优先级相同看看。
要占用很简单的,我把优先级预先写上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