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7-08-23):
如图所示,buff是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P5连接压电式蜂鸣器,能否实现对蜂鸣器+-9V的正负方波,陈旭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电路是错的。。。。吧?

网友A:
用个LM321那样的运放可能是最省事的。

网友B:
Q1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1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换一下

换了还是不对。。。。

网友C:
这3个管子的极性、型号、顺序、接线方式,感觉是随机搭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还是不对。。。。

刚看了你Q3电压,集电极是-9V,基极要么是0V或5V,这样的话发射极是负电压,不符合PNP管导通条件!所以Q3是错的!

网友B:
C:\Users\wzj\Desktop

网友B:
此电路经过仿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