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实物,反推原理图,你们一般都是咋推的

楼主(2017-08-23):
手头上有PCB、BOM、电路板实物,现在想反推原理图,万能各位网友,你们都是咋办的,有啥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

楼主:
想着根据BOM先画原理图封装,然后从PCB来update原理图,也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友A:
有PCB文件反推SCH,简单啊~~BOM是可以导入PCB或SC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CB文件反推SCH,简单啊~~BOM是可以导入PCB或SCH的

用AD可以把BOM导入到PCB么

网友A:
可以。你要做一个脚本,BOM格式要按脚本要的格式先整好

网友B:
先抄板,得到PCB文件,加上封装元件和网络,之后就一点点的画了,直到更新后没有网络错误为止;

网友C:
一条网络一条网络接器件

网友D:
双面板还可以手工抄,多层板就算了,慢慢来一点点对

网友E:
1 先拍照
2 建立一个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
3 器件拆掉
4 扫描
5 扫描处理生产DXF 导入PCB
6 建库
7 根据导入的文件 PCB 放置器件,原理图同步放置器件
8 PCB 描线 ,同步更新到原理图
9 检查
10 出图
11 制版
12 焊接调试
13 ok 交付

网友F:
这都 不是个事,直接请专业人士抄板不就OK了

网友G:
我这边也可以抄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都 不是个事,直接请专业人士抄板不就OK了

tou像出自何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8&page=1#pid8391142

网友I:
看你要不要原理图了,还是硬抄,
如果要原理图,单双面的板子,用万用表一根根测试,反推原理图,当然如果有bom表,找几个主要器件看看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不需要原理图,就是硬抄,有**的程序,那就直接谈好价格,发给PCB厂家,你只要等着样板回来就行了~

网友J:
找专门的公司,2000块钱,原理图+PCB一个星期都给你搞定了。自己推,费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