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03低功耗休眠的时候 老是复位

楼主(2017-08-23):
GD32F103VCT6低功耗休眠的时候 老是复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B:
"低功耗休眠的时候"

具体指哪个模式?
sleep? standby? 此时正常唤醒应该是怎样的?

“老是复位”

是必现的还是随机的?

网友C:
复位的看下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D:
程序中是否有什么能引起狗超时的

网友E:
都进入低功耗模式了,还怎么被复位的呢?

网友F:
换一个开发板的试试看

楼主:
嗯 ,谢谢各位了。问了一个大神,人家的回复是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是查看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
第二,查看复位电路的上拉下拉电阻,电容值是不是合适。
第三,看一下上电电源上升的速度是不是过于缓慢。
第四,看一下程序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堆栈溢出。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硬件问题啊

网友G:
是不是有大线圈之类的

网友H:
是不是睡眠的时候有操作

网友I: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分析下

网友J:
这是没有将狗给关闭么?

网友J:
进入低功耗的时候要么定时喂狗要么直接将狗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