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好象USB可以枚举成两个VID/PID啊?

楼主(2017-08-23):
pid, USB, vi, pi
有人知道怎么搞吗?百度一晚上,大致是说USB复合设备可以枚举成多地址,可是都没有到例子
找到的都是“USB组合设备”,同一个VID/PID,多个配置

网友A:
USB 复合设备(compound device),就是内部实现了一个 USB Hub 逻辑,然后其它设备功能逻辑后通过这个 Hub 逻辑与 USB host 通信。对 USB host 而言,USB compound device 就是个 Hub 带了一堆 USB device 而已。

网友B:
只做了一个鼠标+音频的复合设备,共用VID/PID

楼主:
顶一下,哪位讲讲怎么枚举2个VID?

网友C:
为什么需要枚举成两组PID/VID啊?

网友D:
首选像说明一下,USB复合设备,是指一个配置Configuration下,通过多个接口Interface实现多个独立设备协议,PC端识别为多个独立设备,这些设备PID/VID相同。
1. 复合设备与HUB没关系。
2. 一个USB设备,只有一个PID、VID,一个设备可以设计成多个配置Configuration,每个配置下可以有多个接口,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配置”有效。
3. 一个协议由一个或多个接口实现。
4. 一个接口可以包含0个或多个端点。
5. 一个配置下,可以通过多个接口实现多个协议,在电脑上被识别为多个独立虚拟设备。
6. 主机通过GetDescriptor (Device)获取到设备的PID、VID、以及配置个数,设备描述符最后一个字节bNumConfigurations
7. 主机通过GetDescriptor (Configuration)可以获取每个配置的信息,SETUP请求中wValue字段就是本次要获取的配置序号,配置描述符中,设备告诉主机,本配置下有几个接口,实现了哪几种协议。
8. 主机通过SetConfiguration ()命令,选择一个配置,此后,设备称为配置态。

网友D:
楼主的“好象”一词用的很是“精妙”啊!

楼主:
搞混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了吧,600多页的协议里有拓扑图,device可以枚举成hub,上面还可以插死,不能拔下的不同设备

楼主:
已经在STM32上做出HUB了,更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在上面同时“插”1个“CH340G”和1个“FT232”。

网友E:
做成hub以后,下级的设备好枚举么?还是说由软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hub以后,下级的设备好枚举么?还是说由软件实现?

没有下级设备一说,逻辑上的hub和下级设备, 都是stm32在忽悠主机

楼主:
插的是啥?
HUB!
几个口哦?
8个!
1口?
没插!
2口?
有!
...........
差不多就这样的会话流程,只是不同于真的HUB+设备,STM32是在表演单口相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的是啥?
HUB!
几个口哦?

理论上是这样,纯靠stm32表演。但是这个要怎么表演是有点烧脑的

网友F(2017-11-26):
一般情况下 USB 只有一个 PID/VID ,表面这个哪个厂家的哪款产品。
但是USB device也是编码实现的。其device  descripter PID/VID 也是可以设置的,具体要看 device 固件怎么做。

我曾经发现一款 U disk 里面的 nand init fail,其 PID 会设置为一个特定的值。
所以类似 U disk 量产工具,当发现这个 PID 后,可以尝试用工具低格一下其内部的 nand,对 U 盘进行修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USB 复合设备(compound device),就是内部实现了一个 USB Hub 逻辑,然后其它设备功能逻辑后通过这个 Hub ...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需要实现USB多接口复合设备的实验,其中,在应用程序中注册的是CDC_ACM类,并且定义了设备框架高速描述符结构体、设备框架全速结构体以及字符串框架,字符串参数框架中包含制造商字符串描述符、产品字符串描述符和序列号字符串描述符。。。做的这个USB是在BP上开发,上接跑安卓系统的AP,USB接口用来AP-BP通信,所以想请教该如何去实现USB的复合设备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需要实现USB多接口复合设备的实验,其中,在应用程序中注册的是CDC_ACM类,并且定 ...

device中只有ACM?

网友G:
因为没有Windows驱动,所以都是上接Linux主机,通过dmesg查看,只生成一个设备文件ttyACM0。接入后信息如下:
[  409.972173] usb 2-4: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5 using ehci-pci
[  410.105181]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0 altsetting 0 endpoint 0x84 has an invalid bInterval 255, changing to 11
[  410.105195]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1 altsetting 0 bulk endpoint 0x1 has invalid maxpacket 64
[  410.105204]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1 altsetting 0 bulk endpoint 0x82 has invalid maxpacket 64
[  410.106414] usb 2-4: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xxxx, idProduct=xxxx
[  410.106422] usb 2-4: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410.106428] usb 2-4: Product: EL Composite device
[  410.106434] usb 2-4: Manufacturer: Expres Logic
[  410.106441] usb 2-4: SerialNumber: 0001
[  410.140701] cdc_acm 2-4:1.0: ttyACM0: USB ACM device
[  410.14113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410.141134]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网友A:
你的设备只有一个ACM interface,不需要做成复合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只有一个ACM interface,不需要做成复合设备。

现在需要将其做成复合设备,因为AP与BP之间的通信数据有音频数据、网络数据等等,考虑到传输时尽量互不干扰,所以对USB的类驱动添加多路复用的功能,所以考虑到复合设备...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比如多个PID/VID之类,一般不建议做成compound,而应该做成composite,用device中的各种interface来实现各种相应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需要将其做成复合设备,因为AP与BP之间的通信数据有音频数据、网络数据等等,考虑到传输时尽量互不干 ...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比如多个PID/VID之类,一般不建议做成compound,而应该做成composite,用device中的各种interface来实现各种相应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比如多个PID/VID之类,一般不建议做成compound,而应该做成composite,用device中的各 ...

一个USB接口实现多个设备,坦白说,对USB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在设备框架高速和全速结构体中都有IAD描述符,查资料有说USB复合设备一般用IAD实现...就像我上面所说,最终的USB设备具有多路复用的功能,传输各种数据信息,您觉得该设计成哪一种呢?还有,方便的话能加您的联系方式咨询一下吗?真的很急需这方面的帮助,等你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比如多个PID/VID之类,一般不建议做成compound,而应该做成composite,用device中的各种 ...

一个USB接口实现多个设备,坦白说,对USB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在设备框架高速和全速结构体中都有IAD描述符,查资料有说USB复合设备一般用IAD实现...就像我上面所说,最终的USB设备具有多路复用的功能,传输各种数据信息,您觉得该设计成哪一种呢?还有,方便的话能加您的联系方式咨询一下吗?真的很急需这方面的帮助,等您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首选像说明一下,USB复合设备,是指一个配置Configuration下,通过多个接口Interface实现多个独立设备协议 ...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下问题,就是我的目标平台上有USB OTG接口与串口接口,其中串口接口上接WindowsPC,而由于目标平台将USB定义成CDC_ACM类,WindowsPC缺少相应的驱动,故将USB OTG接口上接LinuxPC进行调试,现在的情况是在Linux主机下可以建立高速模式的通信:
[  409.972173] usb 2-4: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5 using ehci-pci
[  410.105181]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0 altsetting 0 endpoint 0x84 has an invalid bInterval 255, changing to 11
[  410.105195]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1 altsetting 0 bulk endpoint 0x1 has invalid maxpacket 64
[  410.105204] usb 2-4: config 1 interface 1 altsetting 0 bulk endpoint 0x82 has invalid maxpacket 64
[  410.106414] usb 2-4: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xxxx, idProduct=xxxx
[  410.106422] usb 2-4: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410.106428] usb 2-4: Product: EL Composite device
[  410.106434] usb 2-4: Manufacturer: Expres Logic
[  410.106441] usb 2-4: SerialNumber: 0001
[  410.140701] cdc_acm 2-4:1.0: ttyACM0: USB ACM device
[  410.14113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410.141134]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此上为USB OTG接口与主机建立通信后的打印信息。在源码中定义了设备框架高速描述符结构体和全速描述符结构体,且都具有IAD描述符,想请教的是:
1、若想将设备接入时默认为低速模式,是不是添加Linux系统下USB低速模式设备的描述符即可(当然还需要修改控制器的寄存器配置)?
2、基于现况,是实现复合设备还是组合设备呢?两者有点混...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H:
USB 复合设备其实只有一个 VID/PID,但是在其内部通过 Interface 或 Interface Aggregation 的方式实现了若干不同的设备类。举个例子,如下的设备描述符(截取的 DAP42 源代码,项目本身开源):
static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config_descriptor usb_device_config_desc =
{
                .config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config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CONFIGURATION,
                                .wTotal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device_config_descriptor),
                                .bNumInterfaces      = 3,
                                .bConfigurationValue = 1,
                                .iConfiguration      = NO_DESCRIPTOR,
                        .bmAttributes        = USB_CFG_ATTR_RESERVED | USB_CFG_ATTR_SELFPOWERED,
                        .bMaxPower           = USB_CFG_POWER_MA(450)
                },

                .hid_iad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iad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INTERFASEASSOC,
                            .bFirstInterface     = 0,
                            .bInterfaceCount     = 1,
                            .bFunctionClass      = USB_CLASS_HID,
                            .bFunctionSubClass   = USB_HID_SUBCLASS_NONBOOT,
                            .bFunctionProtocol   = USB_HID_PROTO_NONBOOT,
                            .iFunction           = 3
                },
                .hid_interface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INTERFACE,
                            .bInterfaceNumber    = 0,
                            .bAlternateSetting   = 0,
                            .bNumEndpoints       = 2,
                            .bInterfaceClass     = USB_CLASS_HID,
                            .bInterfaceSubClass  = USB_HID_SUBCLASS_NONBOOT,
                            .bInterfaceProtocol  = USB_HID_PROTO_NONBOOT,
                            .iInterface          = 3
                },
                .hid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hid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HID,
                                .bcdHID              = VERSION_BCD(1, 1, 1),
                                .bCountryCode        = USB_HID_COUNTRY_US,
                                .bNumDescriptors     = 1,
                                .bDescriptorType0    = USB_DTYPE_HID_REPORT,
                                .wDescriptorLength0  = sizeof(usb_hid_report_descriptor)
                },
                .hid_ep_in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ENDPOINT,
                        .bEndpointAddress    = USB_HID_IN_EP,
                        .bmAttributes        = USB_EPTYPE_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 USB_PKT_SIZE,
                        .bInterval           = 1
                },
                .hid_ep_out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ENDPOINT,
                        .bEndpointAddress    = USB_HID_OUT_EP,
                        .bmAttributes        = USB_EPTYPE_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 USB_PKT_SIZE,
                        .bInterval           = 1
                },

                .cdc_iad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iad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INTERFASEASSOC,
                            .bFirstInterface     = 1,
                            .bInterfaceCount     = 2,
                            .bFunctionClass      = USB_CLASS_CDC,
                            .bFunctionSubClass   = USB_CDC_SUBCLASS_ACM,
                            .bFunctionProtocol   = USB_CDC_PROTO_V25TER,
                            .iFunction           = 4
                },
                .cdc_ctrl_interface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INTERFACE,
                            .bInterfaceNumber    = 1,
                            .bAlternateSetting   = 0,
                            .bNumEndpoints       = 1,
                            .bInterfaceClass     = USB_CLASS_CDC,
                            .bInterfaceSubClass  = USB_CDC_SUBCLASS_ACM,
                            .bInterfaceProtocol  = USB_CDC_PROTO_V25TER,
                            .iInterface          = 4
                },
                .cdc_header_descriptor =
                {
                        .bFunction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cdc_header_desc),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CS_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USB_DTYPE_CDC_HEADER,
                        .bcdCDC              = VERSION_BCD(1,1,0)
                },
                .cdc_call_management_descriptor =
                {
                        .bFunction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cdc_call_mgmt_desc),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CS_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USB_DTYPE_CDC_CALL_MANAGEMENT,
                        .bmCapabilities      = 0,
                        .bDataInterface      = 2
                },
            .cdc_acm_descriptor =
            {
                .bFunction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cdc_acm_desc),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CS_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USB_DTYPE_CDC_ACM,
                .bmCapabilities          = USB_CDC_CAP_LINE,
            },
            .cdc_union_descriptor =
            {
                .bFunction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cdc_union_desc),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CS_INTERFACE,
                .bDescriptorSubType      = USB_DTYPE_CDC_UNION,
                .bMasterInterface0       = 1,
                .bSlaveInterface0        = 2,
            },
                .cdc_ep_ctrl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ENDPOINT,
                        .bEndpointAddress    = USB_CDC_CTRL_EP,
                        .bmAttributes        = USB_EPTYPE_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 USB_PKT_SIZE,
                        .bInterval           = 1
                },
                .cdc_data_interface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INTERFACE,
                            .bInterfaceNumber    = 2,
                            .bAlternateSetting   = 0,
                            .bNumEndpoints       = 2,
                            .bInterfaceClass     = USB_CLASS_CDC_DATA,
                            .bInterfaceSubClass  = USB_SUBCLASS_NONE,
                            .bInterfaceProtocol  = USB_PROTO_NONE,
                            .iInterface          = 4
                },
                .cdc_ep_data_rx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ENDPOINT,
                        .bEndpointAddress    = USB_CDC_DATA_OUT_EP,
                        .bmAttributes        = USB_EPTYPE_BULK,
                        .wMaxPacketSize      = USB_PKT_SIZE,
                        .bInterval           = 1
                },
                .cdc_ep_data_tx_descriptor =
                {
                        .bLength             = sizeof(struct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bDescriptorType     = USB_DTYPE_ENDPOINT,
                        .bEndpointAddress    = USB_CDC_DATA_IN_EP,
                        .bmAttributes        = USB_EPTYPE_BULK,
                        .wMaxPacketSize      = USB_PKT_SIZE,
                        .bInterval           = 1
                },
};
这个设备描述符通过 IAD 的方式复合了一个 HID 和一个 CDC 串口设备。CDC 本身因为使用了两个 Interface 因此需要 IAD,如果是譬如 HID 这种只需要一个 Interface 的通信协议的话可以不用 IAD。(这个设备其实我计划了 CDC+HID+MSC 的三路复合设备,就是希望 STM32F042K6 能放得下这点代码。)

网友I(2022-10-17):
有做出来了吗?

网友I:
就算你配置好了HUB, 一个普通的USB设备不可能处理多个USB地址的数据,怎么处理多个地址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