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1M输入电阻的模拟电路

楼主(2017-08-23):
小弟在做一款控制器,涉及到外部10KV的直流高压采样,成套方选择的是类似示波器高压探头的一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要求控制器这边的输入电阻是1M+0.5%,感觉很难,毕竟上M了,电阻上的电流就跟运放‘虚断’的漏电流差不多了。
本来以为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设计一个前置的电压跟随器就行了,但传感器厂家说不能过大,就1M左右。
信号是直流的,传感器1000:1进入控制器,也就是说10V进入控制器。
谢谢。

楼主:
看样子得找高精度运放了。input bias current和input offset current这2个指标都得要求PA级的了吧?

网友A:
外部输入10kV直流,1000:1进入控制器,要求控制器输入电阻为1MΩ(分到10V)。那么该电阻上电流为10V/1MΩ =10uA。
若采用同相放大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1MΩ 电阻到地,理论上即可满足要求。运放的偏置电流对该测量的影响假定是满度的0.5%,则运放偏置电流不能大于0.05uA。对运放的这个要求还是容易满足的。若要外部电压较低时满足偏置电流带来的附加误差不超过测量值的0.5%,则对运放偏置电流的要求更高,可能需要达到小于nA了。
不过,控制器输入端通常是经一个一阶RC低通接到运放的。这个RC低通中的C要求漏电很小,CBB电容可能满足。
至于pA极偏置电流,好像还没有必要,nA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得找高精度运放了。input bias current和input offset current这2个指标都得要求PA级的了吧? ...

查TL082这类运放,偏置电流典型值50pA,完全满足偏置电流影响小于满度值0.1%的要求。但其失调电压典型值5mV,为满度值(10V)的0.05%,有点大。

楼主:
谢谢张老师,我用的TL032,实际搭面包板测试了一下,还行。

网友B:
你这个帖子不是好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