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lash里的GD25Q64CSIGR中的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23):
GD25Q64CSIG和GD25Q64CSIGR有什么区别吖?

网友A:
数据手册最后面有定货信息,里面有每个字母的解释。

最后面一般指 包装方式,管装 或  编带。不影响芯片本身使用。

如果是包烧录,一般会重新包装。
如果是全新的,包装与型号不对应,则要留意了。

网友B:
这个就是包装信息的

网友C:
这个知识点的学习的了哈,,我一直都没怎注意的。

网友D:
这个是主要是包装的数量与方式的不一样的

网友E:
楼主你不带理flash吗?尾缀R代表卷带,Y代表托盘,没有尾缀代表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不带理flash吗?尾缀R代表卷带,Y代表托盘,没有尾缀代表管装

嗯 谢谢。我不是全线代理的,只代理了MCU,所以flash的想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最后面有定货信息,里面有每个字母的解释。

最后面一般指 包装方式,管装 或  编带。不影响芯片本 ...

嗯嗯 谢谢~

楼主:
嗯嗯,刚听同事说,R是代表Reel 卷盘的意思 谢谢各位~

网友F:
楼主这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