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4-20ma输出带500欧负载带不起来……

楼主(2017-08-23):
求大神帮忙,4-20ma输出带500欧负载带不起来……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改,才能实现带负载500欧,实现电压到10V, 现在接500欧电阻,电压只有7伏多……电源电压是改不了了……

网友A:
到10V需要提高电源电压,如果无法提升,可以试试把运放换成轨到轨输出型。不过,楼主的想法有问题,电流环有标准,应该遵循标准,后级电路需要更高电压应该使用放大器。

网友B:
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8383080  第二楼的电路图

网友C:
供电电压太低,把R7改小吧

网友D:
r7电阻太大了。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10V需要提高电源电压,如果无法提升,可以试试把运放换成轨到轨输出型。不过,楼主的想法有问题,电流环 ...

是什么标准呢

网友E:
一个芯片能解决的事情,非得搞这么复杂

网友A:
电流环的标准就是4-20mA,一般使用250欧姆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里的250欧姆转换电阻往往使用专用的,正因为是标准才有专用元件。

网友F(2022-10-12):
R7为什么那么大呢?

网友G:
500+220=720,20mA,算算多少V?

网友H(2024-12-05):
请问:若VCC供电电源,电压不稳波动,会对4-20ma环路造成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