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2596的问题

楼主(2017-08-23):
先上图
注:图中P-MOS为AO3401场效应管,在这里仅表示封装
这是一个12V转4V的电路。

原来好着来,后来4V出不来啦。
我测了一下,源极12.26V,栅极11.89V,漏极0.145V
是不是MOS管坏了?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很好排除啊,先排除2596有没有坏,在排除MOS管有没有坏,在排除三机管有没有坏,怎样都可以!

网友B:
你认为2596的5脚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挂掉那个地方没看明白,你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C:
1.这个MOS管的G-S电压最大10V,你看你给它多少V了?
2.C201容量改小,几uF吧,另外放一个容量大的电容在MOS管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MOS管的G-S电压最大10V,你看你给它多少V了?
2.C201容量改小,几uF吧,另外放一个容量大的电容在MOS ...

大神,你看看我这样改行不行?VIN是7.2V电池。

网友D:
2596的控制脚是可以接口数字电平的,请自己查一下输入特性。外面的控制电路多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看看我这样改行不行?VIN是7.2V电池。

可以。
但是控制5脚更省钱呢,你看前面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但是控制5脚更省钱呢,你看前面楼层。

谢谢!

网友C:
单片机引脚直接连到5脚都没问题,至多串个电阻就行了,又正规、又省钱,省2个三极管的成本哦。直连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上电2596就有输出了,有些产品不一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引脚直接连到5脚都没问题,至多串个电阻就行了,又正规、又省钱,省2个三极管的成本哦。直连可能存在 ...

再次感谢!我考虑考虑,问问领导。如果合适,就直接接5脚。

楼主:
我又改了一下,看看这么接是否合适。我硬件是菜鸟,请大神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改了一下,看看这么接是否合适。我硬件是菜鸟,请大神多指教,谢谢!

飞线试一试

网友E:
源极12.26V,栅极11.89V,漏极0.145V  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源极12.26V,栅极11.89V,漏极0.145V  错了吧

怎么错了?请明示

网友E:
SW2596没拉高吧

楼主:
本来好好的,SW2596拉高了,4V也有。上午还是好的,吃了个午饭,回来就出问题了。
STLINK接上板子灯就不亮,然后一堆问题。2596产生不了4V,
7133产生不了3.3V。现在测SW2596也为低。总之一切都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错了?请明示

漏级电压不是接近源级电压么?

网友G:
把那个mos管先拆了,看2596输出对不对,排除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那个mos管先拆了,看2596输出对不对,排除一下先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级电压不是接近源级电压么?

可是我测得就那样啊

网友H:
还是找个硬件帮助你搞,不要一个人吃几个人的饭,这样累死你还干不好,老板天天追着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找个硬件帮助你搞,不要一个人吃几个人的饭,这样累死你还干不好,老板天天追着你看 ...

没有那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那个mos管先拆了,看2596输出对不对,排除一下先

mos管,三极管,LM2596都换过了,不行

网友H:
Cjy_JDxy  那你就多杠一杠 看看一下电子技术之类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H:
Cjy_JDxy  那你就多杠一杠 看看一下电子技术之类的书...

好吧

网友I:
板凳和底板正解,并且AO3401的GS电压达到了12V容易坏。

网友J:
MOS 管坏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三极管,再次是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