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菜鸟入门,请问各路大神:STM8L一个机器周期要花费多少个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2017-08-23):
菜鸟入门,请问各路大神:STM8L一个机器周期要花费多少个系统时钟周期?(假设我选用内部时钟8MHZ,系统时钟为1/8us);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同的指令耗费的周期不等,详见手册。

网友B:
和指令、指令长度以及流水线都有关系,这种架构下讨论运行时间很复杂,不像PIC、51那么简单。

楼主:
噢,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