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

楼主(2017-08-23):
自电容和互电容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自电容使用一个引脚,并测量该引脚和地面之间的电容。自电容式感应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驱动传感器连接的引脚电流并测量电压。若将手指放在传感器上,则测得的电容会增加。自电容感应最适用于单点触摸传感器,例如按钮和滑条。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利用引脚实现单点触摸传感器和滑条。

互电容使用一对引脚,并测量这对引脚之间的电容。互电容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驱动发送引脚上的电流并测量接收引脚上的充电量。若将手指放在发送和接收引脚之间,则测得的电容会减少。互电容效应最适用于多点触摸系统,例如,触摸屏和触控板。

网友B:
我也来说一个:
自容可以做接近感应;
互容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