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锁相环电路请教:MC145170+HC4046

楼主(2017-08-23):
电路图见附件:本电路是一个高频功率放大电路,负载是一个有固定谐振频率(工作频率在25K-30K之间的某一点)。需要利用单片机13脚输出这个谐振点频率和相位稳定方波的驱动功放电路带动负载。需要进行频率从25K开始到30K的频率搜索(步进频率在4HZ)。请问这个电路如何实现的?本人对MC145170电路不是很了解,按照资料手册的说法,参考频率fr只能是4M晶振的5-32767分频,如何实现我想要的精确频率?还有R寄存器分频比为40-65535,Fv如何实现4HZ的步进?最近非常困惑,希望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频率合成器的基本框图,其中除以M对应MC145170中的R分频器,除以N对应MC145170中的N分频器。具体如何计算应该自己能算的吧。

网友A:
哦忘了说,fr就是那个4MHz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频率合成器的基本框图,其中除以M对应MC145170中的R分频器,除以N对应MC145170中的N分频器。具体如何 ...

多谢!还有点没有想明白,麻烦再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频率合成器的基本框图,其中除以M对应MC145170中的R分频器,除以N对应MC145170中的N分频器。具体如何 ...

1.因为:fr=4Mhz,M的取值在(4到65535之间),就算M取值50000,则鉴相频率fin=fr/M=80HZ,
2.fo=(N/50000)4M,   fo=N*80HZ,那么fo是80HZ的整数倍,如何实现4HZ步进?我看到车保川的《基于74HC4046 新型频率跟踪电路的研究》中说N的取值3 750~8 750,可以实现fo按4HZ步进在15~35 kHz。难道fo跟fin(fr/M)没关系吗?一时想不明白,请指点一下。
3.还有在实际设计中,如何取M的值(大概原则是什么),以我的理解,如果M值过大,将导致锁频滞后,反应慢的问题。但是取值小又影响步进频率。不知道对不对,还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输出频率低,就可以做到很小的步进。
输出频率高了,步进也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频率低,就可以做到很小的步进。
输出频率高了,步进也会变大。

按80hz这个频率,就算4个周期能够锁频,一个锁定也要50ms了,如果搜频5000次,那岂不是要250s,产品基本可以被弊了。

网友C:
好久不研究PLL了,以前精通过。
可以选择更好的PLL芯片,带小数分频的,或者分频比很灵活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研究PLL了,以前精通过。
可以选择更好的PLL芯片,带小数分频的,或者分频比很灵活的芯片。 ...

有什么好点的新品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研究PLL了,以前精通过。
可以选择更好的PLL芯片,带小数分频的,或者分频比很灵活的芯片。 ...

以前你们有AD的芯片吗

网友C:
以前用的都是摩托罗拉的芯片,有很多型号的

网友C:
现在这些芯片估计很少有人购买了,RF电路芯片都自己集成了PL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些芯片估计很少有人购买了,RF电路芯片都自己集成了PLL电路

是的,现在单独的PLL芯片应用范围比较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些芯片估计很少有人购买了,RF电路芯片都自己集成了PLL电路

摩托有带小数分频比的芯片吗

网友C:
我以前自己用锁相环芯片加VCO,很复杂的电路,现在单片RF接收发射电路,很小很便宜,外围电路很少,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自己用锁相环芯片加VCO,很复杂的电路,现在单片RF接收发射电路,很小很便宜,外围电路很少,更稳定 ...

如果我的工作频率在20K-32K之间,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因为:fr=4Mhz,M的取值在(4到65535之间),就算M取值50000,则鉴相频率fin=fr/M=80HZ,
2.fo=(N/500 ...

对于问题1,表示同意。
对于问题2,车保川的书没看过,不知道。但是同意“fo是80HZ的整数倍,如何实现4HZ步进”这个质疑。实际上这个结构的锁相环的输出频率一定是(fr/M)的整数倍。
对于问题3,同意。不过严格说不是M过大导致锁频滞后,而是进入鉴相器的信号频率过低后,其后的环路滤波器必然要有很低的截止频率,导致反应慢。
要解决上述问题,楼主的这个电路要改!改的思路如下:
第一种方法,采用小数分频。这种电路的反馈回路分频系数是(N+1/P),所以输出频率可以是(N+1/P)fr/M,只要P足够大,可以在保证fr/M有足够高的频率条件下(那样可以保证足够高的反应速度)得到很低的输出频率间隔。(我没有仔细研究MC145170,不知道它是否可以实现小数分频)
第二种办法:维持现有结构并选取合适的M以保证锁相环有合理的反应速度,选择较大的N,此时锁相环的输出频率将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将锁相环的输出进行分频以得到4Hz的频率间隔。例如选择M=12500,则锁相环的输出频率间隔将是320Hz,除以80就得到4Hz的频率间隔。然后选择N使得锁相环的输出在2MHz~2.4MHz,除以80就是25kHz~3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问题1,表示同意。
对于问题2,车保川的书没看过,不知道。但是同意“fo是80HZ的整数倍,如何实现4HZ ...

多谢指点,最近老是登陆不了论坛回复晚了。同时研究比较了一下DDS电路和小数分频电路,感觉DDS电路还比较成本较低,现准备改一下方案:用DDS芯片+HC4046(带VCO的锁相环)来搜索和锁定频率。不知您是否使用过DDS芯片,如果要输出稳定频率和相位的方波,用DDS芯片还要不要锁相环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最近老是登陆不了论坛回复晚了。同时研究比较了一下DDS电路和小数分频电路,感觉DDS电路还比较 ...

DDS不需要再加锁相环。

网友D:
用DD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