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这个BUG的大小究竟算多大?应不应该承认并修正它?

楼主(2017-08-23):
      尤其在使用单相交流电源的电磁炉电路中,千篇一律的采用大同小异的电源电路结构,如图中所示,R1与C1+C2之和的乘积——放电时间常数,远远大于交流电半周期的时间(10毫秒),因此,每个半周期所充的电压都无法在本半周期及时释放,总是与下半周期方向相反的电源电压中和激荡出高尖峰电压,尤其当电源自身存在浪涌冲击时,会带来更强烈的高尖峰电压,即使在整流桥的前后都放置了电感,都无法有效的遏止这些高尖峰电压向后级传递,使发热盘线圈在高频率的开关中产生更高更强的关断电压,并施加给IGBT,——IGBT 的这种致命死因其实还真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并了解它。
      根本原因在于——关于交流电源输入端接入的这个电阻电容的放电时间,一直以来,被IEEE,IEC等权威标准指定机构,将错就错的定义成了一个世界通行的安规测试标准。

当然,在无数的开关电源中也是一样。

网友A:
你要想让你的说法有说服力,需要数据支持,“更强烈”“高尖峰”“致命死因”等等,都是哗众取宠的词,没人会信。
你需要的是,你搭个电路,拍个照片,示波器测量波形,看实际的峰值,比如达到10000V,然后拍个照片,这样才能说明点问题。

个人看法,IEEE,IEC等权威标准机构不会那么愚蠢,我还是相信他们的。除非你拿出有相当说服力的数据。

网友B:
给出完整的理论推理过程,别只说结论。

网友C:
因此,每个半周期所充的电压都无法在本半周期及时释放,总是与下半周期方向相反的电源电压中和激荡出高尖峰电压,尤其当电源自身存在浪涌冲击时,会带来更强烈的高尖峰电压,即使在整流桥的前后都放置了电感,都无法有效的遏止这些高尖峰电压向后级传递,使发热盘线圈在高频率的开关中产生更高更强的关断电压,并施加给IGBT

这段文字,纯属臆测,根本没有数据支持。

网友C:
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测,在所谓发烧友的音频电路中尤其多。

网友C:
特别是对电路一知半解的人,最容易发现这种“电路缺陷”。
即以本帖而论,“R1与C1+C2之和的乘积——放电时间常数,远远大于交流电半周期的时间(10毫秒),因此,每个半周期所充的电压都无法在本半周期及时释放”这句,已经足以说明原文作者对RC电路时间常数毫无所知。

网友D:
C1与电源并联,怎么能提高电压?

网友E:
只能猜测,楼主是标准过不了,所以发牢骚

网友E:
或者是楼主的产品经常炸IGBT,被爆炸的残片打到脑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测,在所谓发烧友的音频电路中尤其多。

还有纯金打造的音响线,所谓的金耳朵,多去了。全凭感觉。

网友G:
对maychang大师的发言完全同意,楼主完全不知道这里rc如何放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测,在所谓发烧友的音频电路中尤其多。

这群人还真特别有号召力,那些所谓hifi手机功放级拆开一看,器件参数调的从电路上看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有一个理由:“专业人士”觉得这样听的爽。

网友I:
怪不得我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群人还真特别有号召力,那些所谓hifi手机功放级拆开一看,器件参数调的从电路上看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有 ...

用户需求是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群人还真特别有号召力,那些所谓hifi手机功放级拆开一看,器件参数调的从电路上看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有 ...

功放参数调成这样,与扬声器有关。扬声器频率响应很不均匀,电路中设法让功放频率响应与扬声器互补,使得总频率响应比较均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群人还真特别有号召力,那些所谓hifi手机功放级拆开一看,器件参数调的从电路上看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有 ...

这个不好绝对化,有没有道理需要理论分析,也需要实践检验,但不少“发骚爱好者(这里不存在错别字)”确实是无知的小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功放参数调成这样,与扬声器有关。扬声器频率响应很不均匀,电路中设法让功放频率响应与扬声器互补,使得 ...

我说的是耳放部分,哪有能适配耳机那么合适的。手机自带那喇叭能HIFI真是见鬼了……

网友J:
IGBT在整流桥后端,而且C3C4的值比前面两个C大多了呢,怎么可能前级的一点储能把IGBT炸了

网友K:
难道你用的交流电是方波吗?

网友L:
即便是方波,RC怎么升高压

那个共模电感电感量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