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34Z100-G1如何通过iic读取数据,软件部分需要配置ad模块吗?

楼主(2017-08-23):
今天遇到了关于bq34Z100-G1芯片电量读取的问题,因为没有中文文档所以读起来比较费力,了解的也不是太清楚,我想知道我用msp430单片机读取bq34Z100-G1芯片电量时,如何编写软件,或者它采集电池电量的时候是如何完成的。单片机需要配置adc吗?

网友A:
芯片使用获得专利的 Impedance Track 技术估算电压范围为 3V 至 65V 的电池的电容量
可以使用 i2c 数据接口读取芯片估算的电量

网友B:
在MSP430程序软件中,做一个软件I2C驱动,然后通过I2C向bq34z100发送控制命令配置bq34z100的模式等参数。然后同样发送对应的读取电流、温度等参数的命令读取想要的参数。

具体“DATA COMMANDS”和其它细节可参考 TI官网手册——《带有 Impedance Track™ 技术的宽范围电量计 (Rev. A)》,打开TI官网复制粘贴搜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