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感线圈Q值可调吗?

楼主(2017-08-23):
  两个电感线圈电感量相同时,可根据Q值的定义(XL/R)选择尺值小者,或选择值相同而线径大者使用,换句话说就是选用Q值较大者使用。那么品质因数Q值是否可调呢,那又是如何将他提高呢?岑科在此教你几招,轻松搞定!
  第一、材质上解决问题--选用优质的线圈骨架,减少介质损耗
  在频率较高的场合,如短波波段,因为普通的线圈骨架,其介质损耗显著增加,因此,应选用高频介质材料,如高频瓷、聚四氟乙烯、聚苯乙烯等作为骨架,并采用间绕法绕制。
  第二、合理设计线圈尺寸
  合理的线圈尺寸,可以减少损耗外径一定的单层线圈(φ20mm-30mm),当绕组长度L与外径D的比值L/D=0.7时,其损耗最小;外径一定的多层线圈L/D=0.2-0.5,用t/D=0.25-0.1时,其损耗最小。绕组厚度t、绕组长度L和外径D之间满足3t+2L=D的情况下,损耗也最小。采用屏蔽罩的线圈,其L/D=0.8-1.2时最佳。
  第三、合理屏蔽罩的直径
  用屏蔽罩,会增加线圈的损耗,使Q值降低,因此屏蔽罩的尺寸不宜过小。然而屏蔽罩的尺寸过大,会增大体积,因而要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尺寸。当屏蔽罩直径Ds与线圈直径 D之比满足如下数值即 Ds/D=1.6-2.5时,Q值降低不大于10%。
  第四、线圈直径适当选大些
  在可能减小损耗的条件下,线圈直径选得大一些,体积增大了一些,有利于减小线圈的损耗。一般接收机,单层线圈直径取12mm-30mm;多层线圈取6mm-13mm,但从体积考虑,也不宜超过20mm-25mm的范围。
  第五、采用磁芯可使线圈圈数显著减少
  线圈中采用磁芯,减少了线圈的圈数,不仅减小线圈的电阻值,有利Q值的提高,而且缩小了线圈的体积。
  第六、根据工作频率,选用线圈的导线
  工作于低频段的电感线圈,一般采用漆包线等带绝缘的导线绕制。工作频率高于几万赫,而低于2MHz的电路中,采用多股绝缘的导线绕制线圈,这样,可有效地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从而可以克服集肤效应的影响,使Q值比相同截面积的单根导线绕制的线圈高30%-50%。在频率高于2MHz的电路中,电感线圈应采用单根粗导线绕制,导线的直径一般为0.3mm-1.5mm。采用间绕的电感线圈,常用镀银铜线绕制,以增加导线表面的导电性。这时不宜选用多股导线绕制,因为多股绝缘线在频率很高时,线圈绝缘介质将引起额外的损耗,其效果反不如单根导线好。
  第七、减小绕制线圈的分布电容
  尽量采用无骨架方式绕制线圈,或者绕制在凸筋式骨架上的线圈,能减小分布电容15%-20%;分段绕法能减小多层线圈的分布电容的1/3~l/2。对于多层线圈来说,直径D越小,绕组长度L越小或绕组厚度t越大,则分布电容越小。应当指出的是:经过漫渍和封涂后的线圈,其分布电容将增大20%-30%
  总之降低损耗,提高Q值,无非调整适合的内部结构和与之相对应工作状态,以及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考虑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