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经典电路

楼主(2017-08-23):
如题所示,希望各位大佬可以推荐一些模电中的典型电路。
LZ还在上学,发现模电中的经典电路与实际有些区别。
经典电路比如精密整流电路,峰值保持电路之类的等等。
也希望大佬可以推荐一些关于模电经典电路是资料,书籍。

网友A:
教科书中就有不少经典电路,完全可以参考相关书籍。

书中的经典电路往往强调其原理,所以可能忽略部分辅助的部分。实际电路会在其原理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况增加一些细节的东西。

建议先搞懂原理,然后再参照一些实际的电路图来加以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中就有不少经典电路,完全可以参考相关书籍。

书中的经典电路往往强调其原理,所以可能忽略部分辅助 ...

好的 谢谢

网友B:
百度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