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温度

楼主(2017-08-23):
一个12V/3A的开关电源裸板,在3A额定负载下运行1小时,DC侧电解电容表面温度达到100℃,正常?

网友A:
过热了吧?

网友B:
一般40-60之间正常,100多度,磁芯都被磁化了,

网友C:
优化布局
增加散热
猜想连续工作一周 电解液烤干,电容鼓起来,然后就坏了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的新设计需要检查电容选型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的新设计需要检查电容选型用料

别人设计的,评估一下看能不能用

问了下方案提供商,说输出回路的电解电容需要用“高频低阻电容”,绿色那种,这个可以有;

变压器温升的问题,说是告诉变压器厂商,他们就知道怎么改了,PCB样品都不用提供,这个不可理解,不告诉他们多一圈少一圈,他们怎么知道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40-60之间正常,100多度,磁芯都被磁化了,

方案提供商说,不超过80度都属正常,这方案商是不是有点坑爹了

网友B:
你测下纹波,估计很大

网友D:
mark,最近我们也在弄acdc,学习了

网友E:
电感小了或者饱和了,开关频率低了

网友F:
看看其它器件的温度,如果只有电解电容温度特别高,显然是电容的型号不对,或者并小电容。

楼主:
换了绿色电容,然后测量的波形(100mV档),分别是:3A,2A,开路时的纹波,里面还有滤波电感,纹波还是好大
温度降低了一点,但还是有75-80度

网友G:
100℃偏高了些!隐患太大,缺乏安全性。

网友H:
选高频低阻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绿色电容,然后测量的波形(100mV档),分别是:3A,2A,开路时的纹波,里面还有滤波电感,纹波还是好 ...

layout和BOM贴上来

楼主:
关于纹波的测试,额定负载3A:
上面是:0.7m双绞线接到负载测试仪上,负载测试仪端口测试波形(1us档)
下面是:探头通过2cm短线接到输出电容点的波形(100ns档,接不接104瓷片都一样)

楼主:
能看出什么?

网友E:
方便大家一起找原因
不过flyback也不是我的强项
开关频率按理说是65kHz,但是看你的截图纹波两个震荡之间算出频率远超65kHz
这个很奇怪了
还有就是那种震荡靠电解电容和插脚104是没有办法的,还是得用铁片的
我还有个问题,T1的感值、匝数比、饱和电流是多少?
型号里面只有铁芯
我是怀疑电感饱和了,导致电流纹波过大让铝电解电容过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