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PWM无级调节LED亮度问题

楼主(2017-08-23):
仿真电路,有2颗3528灯珠,我想要是通过程序输出PWM波形来实现无级调节3528灯珠的亮度,这样可行吗?还有就是这两颗3528灯珠还需要驱动电路吗?如果是多个的话又该怎么做?

网友A:
我觉得只要在中断里一直输出pwm波调节亮度,按键控制pwm占空比就行了,一般led不需要驱动电路,加个电阻限流就行了

网友B:
MOS的供电可以和单片机同源 也可以用其它更高电压的电源 共地就行

网友C:
MOS管或三极管吧,要不然过压了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