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设计高速红外数据通信

楼主(2017-08-23):
想在2个系统间做个短距离c双向通讯,要求无线方式。想用红外方式,但目前都用38K的载频,实际通讯速度每秒12K字节左右,实在太慢,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M以上的速率。

网友A:
用射频,2.4g模块,

网友A:
红外,你自己做基带,速率高太浪费资源

网友B:
CEC协议看看吧

楼主:
我们的设备之间对话的窗口很短,并且设备多,不能做射频。

楼主:
具体如何设计,用什么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你自己做基带,速率高太浪费资源

这没事,只要能解决问题。

楼主:
网上有资料,说是可以达到4M,但找不到具体的产品与实例。

网友B:
红外一般是单向的,这种低速情况都有可能出错,别说你再提高速率,误码率会很高,没有较验机制,没有ACK, 所以方案不可行, 除非找到以上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B:
双向就好办了啊,刚看清楼主需求

网友B:
请参考以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就好办了啊,刚看清楼主需求

能不能留个电话或微信,方便请教交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留个电话或微信,方便请教交流下?

qq:****  发你私信了,公然qq号码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