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带载性能问题

楼主(2017-08-23):
电机带载能力与硬件(驱动板)的哪些元件有关?
第一版的驱动控制板能很好的带载转动,但换了一些器件(mos管等),发现空载能转,但带载就转不动

网友A:
MOS管的性能差异    如果占空比一样的情况下    看来等效电压小了
导致电机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性能差异    如果占空比一样的情况下    看来等效电压小了
导致电机转不动   ...

谢谢,想再问问具体是MOS管的哪方面性能指标差异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再问问具体是MOS管的哪方面性能指标差异造成的呢?

打开电压    还有那个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