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风机对封闭小容器加压吗?

楼主(2017-08-24):
想做个简易的气压发生器,最高增压20kpa(在原1大气压基础上),不知道用风机是否合适。如果可行,选什么类型的风机?

网友A:
你是要抽真空到20kpa?要用真空泵的,亲

网友B:
哈哈. 大气压101.325k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抽真空到20kpa?要用真空泵的,亲

我写错了,不是到20kpa,而是在大气压基础上增加20kpa,是加压。我这就去改了原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不是到20kpa,而是在大气压基础上增加20kpa,是加压。我这就去改了原帖。 ...

在出气口得加单向阀.
流量大吗?不大建议用薄膜泵.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0170824&ie=utf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出气口得加单向阀.
流量大吗?不大建议用薄膜泵.

完美!
流量不大,估计买个你推荐的这款电机可以轻松实现。
几年不来了,tyw还是热心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