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谁知道NAND Flash芯片手册中的 1bit/512Byte、4bit/512Byte啥意思?

楼主(2017-08-24):
NAND Flash芯片手册中有个指标是 1bit/512Byte 或者 4bit/512Byte,这是什么意思,有明白的大侠详细说说呗,谢谢~

网友A:
你给截图看看那一段怎么讲。。是不是可以操作一个BIT,或者同时操作4个BIT,就是最小操作单元,我猜的。你贴图看看原话。

网友A:
如果操作时序和电路稳定性不存在问题的话,NAND Flash出错的时候一般不会造成整个Block或是Page不能读取或是全部出错,而是整个Page(例如512Bytes)中只有一个或几个bit出错。对数据的校验常用的有奇偶校验、CRC校验等,而在NAND Flash处理中,一般使用一种比较专用的校验——ECC。按照ECC的校验能力可以分为:1bit ECC/512Byte、4bit ECC/512Byte、8bit ECC/512Byte。ECC能纠正单比特错误和检测双比特错误,而且计算速度很快,但对1比特以上的错误无法纠正,对2比特以上的错误不保证能检测。

对,就是这个。

网友A: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看我上面的文字。
这个是指的容错能力,512字节允许一个错位,4个错位,或者8个错位。。就算错了,都能矫正。

网友A: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令你满意,如果回答的有用,再者你是土豪,不介意你给我打赏两毛

网友B:
是指对ECC算法的纠错能力要求。1bit/512byte,意味着芯片每512byte最多可能有1个bit错误,超过1个1bit就是坏块了

明白了,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1 bit的ECC还是4 BIT的ECC

网友A:
你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