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串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7-08-24):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MAX232串口这里碰到一个很古怪的现象,就是单独测试这个串口发现是单向是通的,有一向是不通,偶尔有时会通,然后按照参考电路试了1微法和0.1微法电容都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A:
电路发出来呀,不然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B:
换个片子
别买了垃圾芯片

网友C:
拆个好片子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发出来呀,不然怎么给你建议

目前换了一个芯片,可以通了,就是接收的时候有些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好片子过去

嗯嗯,重新换了一个芯片,可以了,但是接受显示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片子
别买了垃圾芯片

恩恩,已经换了一个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MAX232,假货最多,我以前的公司,就吃过一次亏,通讯不了,换232就好,所以,你有可能买到假的了。

网友F:
max3232 sp3232的假货已经到处都是了,甚至没有专业知识或者原厂渠道的供应商自己也不知道是假货。建议用国半(NS),ADI的,贵了一点。

网友G:
串口芯片是电路中的核心元件,安全可靠是首要功能。从源头上杜绝伪劣芯片。

网友H:
先确认是否为原厂真品,如是,严格按器件手册搭建电路肯定没问题。如非原厂产品,那就不好说了,什么邪门的问题都可能遇到,足以让你领教寨寨们的强大。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1

网友J:
估计是波特率太高,电容的值还很大,就会出现数据异常的现象,而且MAX232输出的TX和RX脚要加TVS管保护,以前连工控机串口不加TVS管经常被干挂。

网友K:
恶劣环境中,芯片的保护器件不可少

网友L:
新手么,先测单片机发,再测接收后发出来

网友M(2017-12-28):
加去耦电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