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这个双电源供电用TL431会不会带不动

楼主:
领导要求双电源供电,一路电池,一路开关电源。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电路,电池通过7133转出3.3V,开关电源通过TL431转出4.0V。
负载有一个单片机,一个485,一个24C32.我担心TL431带不动。一个GPRS
用LM2596转的4V供电。我硬件比较菜,
请各位多帮忙。谢谢!

网友A(2017-08-24):
铁定带不动,431只能做参考电压,谁让你把它当供电电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定带不动,431只能做参考电压,谁让你把它当供电电源用了。

谢谢!我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A:
这设计千万别让人看到,领导但凡有点硬件常识的铁定批你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定带不动,431只能做参考电压,谁让你把它当供电电源用了。

那用什么方法,既能尽量少用元器件,又能产生4V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给后面负载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千万别让人看到,领导但凡有点硬件常识的铁定批你一顿。

好的

网友A:
供电设计时不能只考虑电压,要考虑负载情况和供电功耗要求。
你这后面是给单片机和GPRS供电,单片机要求电源纹波小,GPRS要求瞬间电流大。
如果是我来设计,就用DC-DC降压到5.5V,再用低压差的LDO降到4V,兼顾纹波、大电流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设计时不能只考虑电压,要考虑负载情况和供电功耗要求。
你这后面是给单片机和GPRS供电,单片机要求电 ...

谢谢!我那个GPRS用7.2V电池通过2596转4V供电可以吗?

网友B:
4V输出加一级运放,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C:
上面的和LZ一样,也是小菜鸟

网友D(点评):
上面的版主应该是开玩笑的。

网友E:
电源加上运放,增加驱动能力,我勒个去啊

网友D(点评):
版主说的也没错啊,哈哈哈哈,可能他没仔细看吧。

网友F:
建议不要用LM2596芯片去降压,效率实在不敢恭维,工艺原因,要求最低压差2V,你还是用同步整流的IC,很多,很多电视机都用,也便宜。输出5V,GPRS一般可以接受,MCU功耗小就用HT7330,功耗大就用其它DCDC

网友G:
431做基准,用三极管扩流啊

网友H:
我之前用过扩流方案!

网友I:
用DCDC降压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