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家看看我这个12V转4V的电路怎么样?

楼主:
各位大神,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A(2017-08-24):
要是没看到TL431的贴子,这电路本身没问题。

不了解负载的细节,电源是不可能设计好的。

效率? 发热?
负载的瞬间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看到TL431的贴子,这电路本身没问题。

不了解负载的细节,电源是不可能设计好的。

负载就一个单片机,一个485,一个24C32。
效率,发热,瞬间电流我不清楚。我太菜了。

网友B:
12V到4V,负载是GPRS模块,模块工作时(发射GSM信号),平均电流可能达到0.3A,LM317要很大的散热片才行。
另外LM317的瞬间电流不够,除非输出加大电容,2000uF的级别,否则,很容易掉电的,GPRS无法可靠工作。
你还是不想了解负载性质,想设计好电源,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到4V,负载是GPRS模块,模块工作时(发射GSM信号),平均电流可能达到0.3A,LM317要很大的散热片才行。
...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了解负载性质。看来这个电路也不靠谱。
而且这个板子领导让我重画,空间很小。如果多增加元件
估计板子布不开。我进退两难。

网友C:
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发热会很厉害。

网友C:
现在有很多频率比较高的DCDC,本身体积比较小,还可以用很小体积的电感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了解负载性质。看来这个电路也不靠谱。
而且这个板子领导让我重画,空间很小。如果多 ...

如果负载电流大,需用好大的散热器,你这小空间还是容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电流大,需用好大的散热器,你这小空间还是容不下!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这么着吧

网友E:
DC-DC简单成熟 输出功率大 效率高 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简单成熟 输出功率大 效率高 建议使用

谢谢!麻烦你推荐一款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你推荐一款呗

最常用的MPS

楼主:
谢谢!我在网上搜MPS,找不到DCDC的结果。你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F:
TPS5430。也很好用的,还可以搞负压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网上搜MPS,找不到DCDC的结果。你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别用百度

MPS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104650-1-1.html里面在6楼的那个M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用百度

MPS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104650-1-1.html里面在6楼的那个MPS

谢谢